[综合] 不干胶标签用激打不牢固,只能用喷墨么?

楼主(2022-03-24):
求教帖,不知道发哪块合适
之前用不干胶纸做标签,光面那种纸,图形用激打的

碳粉太容易扣掉,基本没多少附着力

暂时只能将就用

贴台灯上的

底面倒是碰不到

触摸位置会经常用到
开始贴了透明胶带,太丑,就没贴了,不知道能坚持多久

这种光面的不干胶纸是不是用喷墨打印好点?或者纸不对?
快递标签不知道是用什么打印的,貌似挺牢固

求指点,谢谢先

网友A:
要搞个标签打印机

网友:
打完用透明胶带封上,快递单一般是热敏纸

网友:
之前有一段时间加碳粉,普通纸打出来手一摸,全粘手上了,换鼓后就没问题

网友:
专业的标签机啊,有色带,台灯上的有透明的色带,兄弟的,锦宫的。
大尺寸的用过斑马的,打出来很牢固。

网友:
贴好后涂一层UV软胶,固化后绝对漂亮

网友:
硒鼓的问题,打出来可以用热风枪在加热固化一下

网友:
喷墨的更不行,遇湿就化开,还是用透明胶带做敷膜比较好

网友:
这东西要用碳带机打印
小尺寸的标签可以用成品的覆膜标签机更结实耐用,不过耗材不便宜

网友:
其实换一种不干胶纸就可以了,别用光面的,或者用激光专用的不干胶打印纸

网友:
激光打印机打标签要提高定影温度,可以试试厚纸模式,比如150克的之类,标签选用适合激光的那种,还有就是打完封透明胶带(相当于覆膜),然后再裁剪后粘贴。选专业标签机打更好,但价格就贵了,而且无法打大的图。

网友:
机器容易坏个

网友:
别用光面的,光面的用喷墨也是打不上的,换普通的,然后打印好再买多一种透明的保护膜贴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碳带打印的,激光打印可以修改一下打印的属性,有些打印机可以修改成特殊纸张,打印机会自动调整打印定影温度,打印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我的兼容硒鼓的问题呢

网友:
属性里调成透明胶片或者重磅纸会好一点,打完了覆膜是必须的。另外经常打不干胶或者胶片硒鼓挂的快~

网友:
或者用彩色喷墨改加热打印套件加颜料墨,打完媲美印刷效果并且不用覆膜耐老化耐暴晒,几年户外环境不褪色,但是非常容易堵头,颜料墨也很贵~

网友:
我用的A4不干胶哑光面纸,特别黏,激光打印很牢固,但是不防水

网友:
标签一般是用热升华打印机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搞个标签打印机

这个可就麻烦了,一年难得打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