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扫地机科沃斯DL33,故障了,只能单边走

楼主(2022-03-24):
电机生锈,单独加电,没问题

这个芯片看来是完了,查了一下,是电机的驱动

网友A:
我的也是单边走,还没有弄好。

网友:
看电路板的样子是进水了,我从垃圾站淘回来的就像这个样子。

可以单独试试是否电机问题。也可以用遥控器试试前进倒退左转右转时故障侧是否也不转?

网友B:
我也是偶尔有时候单边转圈,越来越严重,因为过保了所以扔地下室没管,上次地下室泡水走了保险,因为保险公司买单所以公费送修,扯皮了半天测试了3天回来了,更换了激光传感器和两个驱动轮,激光传感器600,驱动轮一个80,总共修了780元开票。

回来确实没故障了,但因为买了新款的,所以这个仍然扔地下室。

泡水前自己也折腾过,驱动轮单独加电也没问题,但就是会原地转圈,事后分析可能是驱动轮的转速传感器不良了,但没有新的也就没有修,其次新品可以自动收集垃圾,旧的就不再管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偶尔有时候单边转圈,越来越严重,因为过保了所以扔地下室没管,上次地下室泡水走了保险,因为保险公 ...

泡水买的啥保险,好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泡水买的啥保险,好奇

物业赔钱的,是雨水管道破裂,另外也有家庭保险的,120元一年。

网友:
这是泡水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偶尔有时候单边转圈,越来越严重,因为过保了所以扔地下室没管,上次地下室泡水走了保险,因为保险公 ...

drv8801,网上7块包邮,试一下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单边走,还没有弄好。

换了drv8801,确实可以正常走了,但是有时物体挡住,会死往前走,不会后退,可能开关还是什么还有问题吧,吃灰去吧

网友:
60海鲜市场捡了一台没充电底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