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索尼大髪好~~~魔改第一代sony tablet z1平板磁吸充电

楼主(2022-03-24):
索尼大髪好~~~先上参数:

10.1寸高清屏1920*1200,高通骁龙S4 pro MDM9215M四核1.5Ghz处理器,运行内存2G,存储容量32g,双摄像头前200w后800w整机尺寸:266×172×6.9mm,发售于2013年。

之前陆陆续续改过几台,一直没时间整理,后来机器陆续卖掉了,现发帖纪念一下~~~

首先,这台古董玩意是有原装充电底座的,只是过于罕见,全网也没找到过几个,而且原装底座的原理是弹簧片触点,且非常反人类的设计在了机器左下角。个人感觉应该是由于年代过早,索尼大髪的灵魂“磁吸”充电还没有出现,整体上略感遗憾。

但是呢,通过拆机发现了秘密:这货的侧面触点里面是单独排线,而且与机身塑料壳之间留有一部分空间。由于触点是铜质材料,无法直接磁吸,所以计划采用加磁铁的方法实现磁吸。

某天才电话手表的磁吸充电线,间距大小和触点长度都非常合适,不过要提前测好正负极,不然接上就会把机器电池搞死······

小磁铁裁剪成合适的尺寸,然后直接上电磨钻,开始打磨,这是个技术活~~~~

打磨完毕,上胶水,把磁铁粘结实,然后把机器后盖装回去~~~~~

完美磁吸,收工~~~~~

楼主:
手残党,工艺粗糙,各位大佬轻喷~~~~

网友:
这边框的宽度还真是感人。。。。

网友A:
性能已经远远不够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性能已经远远不够了

我觉得性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,而是系统。安卓系统版本太老,很多软件都无法运行。不然这么大屏幕,拿来看视频,看PDF还是很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性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,而是系统。安卓系统版本太老,很多软件都无法运行。不然这么大屏幕,拿来看 ...

正确,其实就是系统问题,如果没有BL锁的话,这个平板是可以上神盾安卓7或者8的,原生系统即使是2G的运存仍然能够保持流畅

网友C:
这种磁吸头几乎都是可以无视正负极的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磁吸头几乎都是可以无视正负极的啦

不能,因为曾经短路过,一旦正负极反了的话,机器电池就锁了,彻底完蛋

网友:
如何防止正负接反呢

网友(2022-08-28):
里边搞个整流桥啊   防止谁接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