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这种行程开关有能调节力量的吗?

楼主(2022-03-24):
这种行程开关有能调节力量的吗,就是能调节我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压下去它,大小可以调节的,淘宝搜索不到

网友:
那叫压力开关,不能叫行程开关

网友:
自己换个弹簧不就好了

网友:
如果设备上用,可以加一个油压缓冲器

网友:
个性化需求,就得个性化改造。
我做感应灯需要两种开关,也买不到合适的,只能自己改造。

网友:
换弹簧就行了

网友:
换弹簧或者加杠杆!

网友:
开关本身应该是固定的没得调

网友:
不知道你要调压力的开关用在哪里?

网友:
加杠杆调节按压位置

楼主:
想做一个料箱空了的预警装置,料箱里面有料的情况下压下开关,料箱空了弹簧把开关顶起来,根据物料的不同需要设定不同的重量值,有什么好的方案吗

网友:
通过弹簧很难匹配对应的重量。称重传感器,可以精确到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做一个料箱空了的预警装置,料箱里面有料的情况下压下开关,料箱空了弹簧把开关顶起来,根据物料的不同需 ...

可以用阻旋式料位开关或者光电开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做一个料箱空了的预警装置,料箱里面有料的情况下压下开关,料箱空了弹簧把开关顶起来,根据物料的不同需 ...

杠杆配重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做一个料箱空了的预警装置,料箱里面有料的情况下压下开关,料箱空了弹簧把开关顶起来,根据物料的不同需 ...

用电阻值控制 电阻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杠杆配重好了

简单实用,可以完美解决楼主需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电阻值控制 电阻开关

用电阻控制,怎么控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