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芯] 一芯量产,32变4G,参数该如何调整?

楼主(2022-03-24):
很久没有修理U盘了,同事一个500G的“金士顿”优盘坏了,插上电脑盘符都没有,死马当成活马医,量产试试。

开始找了个芯片检测,版本太老,查不到主控,识别U盘为32G

又找了个新的检测,为一芯主控,32G

用一芯量产工具进行量产,ECC设置为0,量产结果只有4G

现在调整ECC为12,不知道能量产到多少?

自己对量产也是一知半解,请教各位DX,针对这种量产还有些什么参数调整的呢?

网友A:
CE数不对,TLC不可能只有一层的,应该是16CE,也就是有16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E数不对,TLC不可能只有一层的,应该是16CE,也就是有16层。

层数≠ce数。

一般都是黑片,楼主的ecc设置太严格的,一般用工具默认的ecc值即可,另外把bin定容去掉可以开量产出的最大容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层数≠ce数。

一般都是黑片,楼主的ecc设置太严格的,一般用工具默认的ecc值即可,另外把bin定容去掉可 ...

512GB不可能只有一CE的,哪怕黑片弃用了部分CE也不会只有1C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12GB不可能只有一CE的,哪怕黑片弃用了部分CE也不会只有1CE

这只是个32G的扩容盘而已
至于512g一个CE现在很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12GB不可能只有一CE的,哪怕黑片弃用了部分CE也不会只有1CE

他这是一芯主控的usb2.0扩容盘,哪有什么512gb,实际就是1ce的32g芯片,至于实际可用容量就不清楚了。

一芯FC1179主控最大支持单通道4ce。常见的慧荣2246xt小头主控最大支持4通道共16ce,2246en主控最大可以支持4通道共计32ce。

层数≠ce数;ce数也不一定等于die数量。
层数比作楼层,ce数表示栋数,die数比作一栋楼的单元数,这就很形象了

网友:
学习了,看来还有好多要学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这是一芯主控的usb2.0扩容盘,哪有什么512gb,实际就是1ce的32g芯片,至于实际可用容量就不清楚了。

...

又学到了一些看起来有用而实际却未必用的到的知识
以前自己组装SLC、MLC优盘时玩手工叠片时才被迫学了点这方面知识,现在已经复杂到要分楼栋了

网友:
容量设置里不勾选固定容量即可

网友:
不固定容量也就只有6G左右
一芯的量产要看版本,不是说最新就是最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这是一芯主控的usb2.0扩容盘,哪有什么512gb,实际就是1ce的32g芯片,至于实际可用容量就不清楚了。

...

1179最大支持8CE的噢!另外1CE512G的很常见,SNK大把,and扩容是真的垃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