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关于rdt开卡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24):
如题,当跑完rdt后,要屏蔽rdt的坏块,应该怎么选择。

跑完RDT后选reference RDT bad还是选reference run time bad。

众说纷纭,有说选runtime,有说rdt的。

你们怎么选的呢

网友:
按字面意思应该是 reference RDT bad---参考RDT 坏块
慧荣的量产软件按版本/主控不同  会有不同的选项  2246en的rdt我也是一头雾水

网友:
不明白,就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你都学会了,那些焊工们怎么赚钱呢?

网友:
到目前就开过一个假金士顿的  sm2246e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