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tel] [企业级SSD]Intel SSD D3-S4610 960GB故障驱动器找不到请求的扇区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22-03-24):
去年10月收的一款企业SSD,买的就是他的稳定性,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挂了,求大神看看,还能不能救!!!

放到win10中马上能识别出容量,但是无法格式化

使用Intel ssd 固件工具无法识别硬盘。
求大神指点!!!!能不能换到其他主控?有没有量产工具?

网友A:
换到其他主控肯定行,不过确定已到了要做这种大手术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到其他主控肯定行,不过确定已到了要做这种大手术了吗

应该怎么办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到其他主控肯定行,不过确定已到了要做这种大手术了吗

求大佬指点!

网友:
当坏盘处理了

网友B:
我记得这个是英特尔B17颗粒,改NVME,SATA,U盘都可以,找小飞机,玩闪存的范范。。。等大佬都行

网友C:
他的意思是要么换主控(Intel的主控基本是定制)要么拆颗粒换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他的意思是要么换主控(Intel的主控基本是定制)要么拆颗粒换板

除了拆颗粒换主控,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这个是英特尔B17颗粒,改NVME,SATA,U盘都可以,找小飞机,玩闪存的范范。。。等大佬都行 ...

绝对修不好了是吗?只能改其他的了?

网友:
清零盘吧,寿命这个看运气了,

网友:
这个玩意儿可以说我一般不相信INTEL的玩意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绝对修不好了是吗?只能改其他的了?

拆开给大家看一下颗粒吧,小部分电路故障能修,掉固件没得修,只能拆颗粒

网友:
一个能被奸商清零的玩意儿还想求稳定?拆颗粒做优盘吧,做硬盘还是不稳定

网友(2023-02-27):
这些二手硬盘水很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