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给相机电池做一个充电盒

楼主(2022-03-24):
去年买了个SONY ZV1相机,基本上买来就吃灰的,前些天没事做,拿来玩,发现电池续航是个大问题,说是录像2小时,实际上频繁开关、对焦,可能半个小时就没电了,所以有必须买备用电池了。

马云家有兼容电池卖,同时还有充电器,想想也是啊,没有充电器的话,还要用相机充电,那跟一块电池有什么区别。但是充电器太贵,我准备自己做一个。

手上有4056、4054,比划了一下,4054体积小,可以侧装。

TYPE-C口也是太大没法用,只能用Micro-USB座

考虑到散热,把充电电流调小了,500mA,本来在相机里充电也是慢充

旧手机上拆了两个弹簧针

电池盒

LED那里忘了留孔,一会扎个洞,实际上不打孔也能看见。

网友:
做的真好,数码之家高手多啊!

网友:
3D打印大法果然无敌

网友:
麻烦问一下 那个探针关键字啥   我觉得应用场景很多

网友:
做的挺精致的

网友A:
bx1 是很不经用,直接上了4块电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x1 是很不经用,直接上了4块电池。

我都想直接给它配一个充电宝了,现在是用稳定器供电,但是旋转的时候有会碰到插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都想直接给它配一个充电宝了,现在是用稳定器供电,但是旋转的时候有会碰到插头。 ...

我的机器和你的不一样,也无法使用假电池,只能上4块电池。

网友:
我的卡片机电池也不行了,充电也是比较麻烦

网友:
不上TYPE-C口,早晚反悔宁愿厚一点,也要上TYPE-C口,方便耐用

网友:
比某些商家做的还漂亮

网友B:
C口也没厚多少,主要是方便,可盲插嘛

网友:
万能冲也不贵啊

网友:
3D打印一出,比买个万能充贵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口也没厚多少,主要是方便,可盲插嘛

不是厚,是宽度,侧装的话,盒子高度就增加了,那就必须把电池仓垫高

网友:
没3D打印,我都用万能充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机器和你的不一样,也无法使用假电池,只能上4块电池。

啥相机不能用假电池?是没有留出线孔还是卖不到假电池?如果买不到假电池好办,把真电池的电池拆了,电池板上接两根线就成了假电池了

网友D:
3D打印翘边严重,热床温度调到多少合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啥相机不能用假电池?是没有留出线孔还是卖不到假电池?如果买不到假电池好办,把真电池的电池拆了,电池 ...

RX1RM2没有预留出线空。难道在电池盖上开孔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3D打印翘边严重,热床温度调到多少合适?

我一直调的65度,PLA,热床上放一块玻璃,打完后冷却了就自己掉下来了,底面是镜面效果的,而且基本上没翘过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