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西数移动硬盘D10国行8T与非国行12T拆解对比

楼主(2022-03-24):
西部数据移动硬盘 D10 国行8T与非国行12T对比

这个风扇,5毛钱硬币大小,超过63度才启动,装饰大于实用
买这个纯看重外观

楼主:
这个主板有人说有一半原件为两个USB口供电的,这个USB口貌似不能走数据只能充电7.5w,所以不知道这个硬盘盒带12T硬盘靠谱不?

网友A:
除了那个USB3.0的口差点,其它还行。

楼主(2023-07-29):
引用 网友A:
除了那个USB3.0的口差点,其它还行。

是的,我也想把这个口改成type-c或者USB type-B口

网友:
还是欧版的充电器

网友:
充电器不一样

网友B:
没有希捷hub硬盘盒好用 这个usb只能充电 希捷的还能当扩展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希捷hub硬盘盒好用 这个usb只能充电 希捷的还能当扩展坞

等我有空上希捷的侧视图

网友:
我记得有个给希捷硬盘盒加风扇的帖子

网友:
小风扇还是有点用的,大量数据读写可以降温,只是一般用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