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普通数据线居然也能成超级快充

楼主(2022-03-24):
放在公司当数据线的一个充电线头子掉地上,被板凳压了一下,C口扁了,于是拼了5个成套C口,自己给焊上去,组装好后待胶干后测试,厉害了,居然提速了。

原来这根线是只支持9V2A的,现在插上手机,直接出现超级快充两大闪电,而且测试电流,过电流量和手机原装的超级快充线差不多。

       这说明很多线其实是有能力过大电流的,只要识别电阻给出启用超级快充的握手信号,那就识别成超级快充。

网友:
线不都是一样的么,唯一不同的是线的电阻大小(导电能力)不同而已...

网友:
线径达到0.5过5A电流不是很轻松吗,12伏5A就60W了。

网友A:
不知道能不能自制VOOC3.0的6A线??

网友B:
楼主手机拍的照不行啊

网友C:
C口确实不错,比之前的那些都好用且耐用些

网友D:
能不能超级快充是看接口那里有没有emark芯片 和线没啥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手机拍的照不行啊

没拍照片,那是微信拍的视频截图下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不能超级快充是看接口那里有没有emark芯片 和线没啥关系

没芯片,就一个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口确实不错,比之前的那些都好用且耐用些

是的,以前的micro usb用没多久接口就接触不良。现在C口很少有接口出问题的,多是线皮坏了。

网友:
头是某宝买的吗

网友E:
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c口好像有权利金,microusb口当初不知道那个sb设计的,超级容易坏,

网友:
不错,楼主分享下店铺,也拍点C

网友:
哈哈,这也行啊。

网友:
给购买链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不能超级快充是看接口那里有没有emark芯片 和线没啥关系

PD100W才需要,别的私有快充不需要emark芯片,QC需要D+D-调压,MTK PE不需要D+D-也可以调压,华为5A是电阻,VOOC/DASH是多一条cc,小米33 67 120是PD魔改+私有芯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c口好像有权利金,microusb口当初不知道那个sb设计的,超级容易坏,
...

权利金是什么东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权利金是什么东西?

估计指的专利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能不能自制VOOC3.0的6A线??

我手机是OPPO,快充5V4A,,C口充电线里面多一根线,用3.0的移动硬盘线不能快充,有坛友拆过VOOC线C口位置有一个快充识别芯片,贴片三极管的样子。

网友:
充电线不能快充是只有两根线,没办法跟充电器握手,所以不能快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