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哪位大神知道这两款示波器怎么样实用吗?

楼主(2022-03-24):
请问大神这两款值得入手吗?

网友A:
看你用于什么地方,两者都是低频的示波器,测量音频之类的信号可以,再高频率的就无能为力了。

如果真的需要较高频率的,建议sigPeak-DSO1511G,约400元,带宽100M,垂直灵敏度10mV/div。相对同价位的其它品牌,带宽都差不多(100M上下),但垂直灵敏度一般只有50mV/div。

网友B:
我有一个类似的dso138吃灰,新鲜一阵子就不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个类似的dso138吃灰,新鲜一阵子就不玩了

我也是没玩过,好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用于什么地方,两者都是低频的示波器,测量音频之类的信号可以,再高频率的就无能为力了。

如果真的需 ...

不懂,就是好奇

网友:
那就不要买这么低频的示波器,连显示一个开关电源的波纹都会成问题。

网友C:
同意2楼看法。
不过这2个示波器也不是完全没用的,花一点点的成本拿来体验一下示波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
等学到一定程度,这小示波器满足不了要求了,再买贵的也不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同意2楼看法。
不过这2个示波器也不是完全没用的,花一点点的成本拿来体验一下示波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
...

是的,想玩玩

网友:
买个利利普 好歹能用

网友D:
几十K频率看看可以,体验一下,真要做点事起码还是买个二手四五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几十K频率看看可以,体验一下,真要做点事起码还是买个二手四五百的

知道了,那我就不买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