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sandisk-16G的emmc改TF卡后不能分区及格式化

楼主(2022-03-24):
海鲜市场收了一些Sandisk-16G的emmc,改TF卡后能识别,但不能分区及格式化,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?有锁?

网友:
开了写保护了?

网友:
WIN+R
CMD
diskpart
select disk 1
clean
回车
然后再格式化试试

网友A:
这种有特殊分区的, Windows的磁盘管理没法弄,用diskgenius删除全部分区,然后再新建一个分区就行了

网友B:
用DiskGenius试一下

网友C:
做U盘或者SSD啊,做TF卡有啥用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有特殊分区的, Windows的磁盘管理没法弄,用diskgenius删除全部分区,然后再新建一个分区就行了 ...

试过的,DiskGenius也不能保存分区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DiskGenius试一下

试过的,DiskGenius也不能保存分区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U盘或者SSD啊,做TF卡有啥用???

目前是颗粒的问题不解决,恐怕U盘和ssd都没得玩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过的,DiskGenius也不能保存分区表。

你收的EMMC颗粒,是不是带板剪下来的那种?如果是的话,我高度怀疑是坏的

网友D:
还有人记得三星射手座字库门吗?所有换下来EMMC和这问题一样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收的EMMC颗粒,是不是带板剪下来的那种?如果是的话,我高度怀疑是坏的 ...

不是剪版的,我到手是没有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人记得三星射手座字库门吗?所有换下来EMMC和这问题一样一样的。 ...

求讲解一下

网友:
小米盒子卡LOGO的字库就是这种闪迪片子,只读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emmc坏了, 只能读不能写.
我有个手机坏了,刷机失败, 拆出emmc测试就是只能读不能写, 是sandisk-32g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剪版的,我到手是没有板的。

去回收站找点旧手机买来拆件用,一般EMMC都不是坏的,(某些旧手机在市场上还是有点价值的,确定没价值再拆)

网友E:
这种是要格式化一下底层的  否则就你这样

网友:
尝试在Linux下面格式化看看,随便下载个live CD ,如果不行的话基本上就玩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是要格式化一下底层的  否则就你这样

啥叫格式化底层?怎么操作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啥叫格式化底层?怎么操作啊?

简单一点的话,你可以试试,装手机上格式化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