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随身wifi没wifi信号了,怎么修呀

楼主(2022-03-24):
随身wifi没wifi信号了,有懂的师傅没,怎么修呀!看wifi天线后面有个电阻坏了,不知道阻值

网友A:
天线上那个不一定是电阻,电感或电容的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B:
不一定是天线的问题,先要确定机器本身启动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上那个不一定是电阻,电感或电容的可能性大一些

好像是黄颜色的,应该是电容把!电容不是并联用吗?怎么会串在天线那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是天线的问题,先要确定机器本身启动没有。

亮绿灯额!wifi模块已启动,就是手机搜不到wifi信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亮绿灯额!wifi模块已启动,就是手机搜不到wifi信号

接电脑上,登陆后台看看WIFI功能的开关是不是让关掉了。
不是的话,扔了重买一个吧,反正又不贵。
当然了,扔之前,先拆开到拆客区水一下赚点M币回回血,接着把板子上的ESIM拆下来,飞线到旧SIM卡上大概率还是能继续用流量的,最后还可以买个裸板U盘回来把外壳利用一下,搞个超大号的U盘,最后的最后,记得把没啥用的PCB沾上鸡蛋液,洒点面包糠,拿到隔壁邻居家炸一下,他家小孩啥都吃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是黄颜色的,应该是电容把!电容不是并联用吗?怎么会串在天线那里 ...

隔直通交

网友(2022-04-28):
引用 网友C:
接电脑上,登陆后台看看WIFI功能的开关是不是让关掉了。
不是的话,扔了重买一个吧,反正又不贵。
当然了 ...

老司机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