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美的SH304A剪烤机(电饼铛),修复底板,绘原理图

楼主(2022-03-24):
孩子想吃早餐饼,就在厨房使用剪烤机自己剪,忽然跑过来说着火了。我赶紧跑到厨房一看,从剪烤机底部直往上着火,火苗约有5厘米高,我马上拔掉插头,把剪烤机从灶上拿下来,翻过来放到地上,底部的塑料还在着火,立即用铲子拍灭。

可以看到着火时把地线烧坏一小部分,从外面看不到具体“伤势”。
该型号电饼铛已经停产了,使用好几年了,原来一直在用,也没有出过故障。

用鳄鱼夹夹在插头两端,打开开关,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挡测量阻值,看有无烧坏,发现阻值为34.6欧姆,根据功率计算公式:P=U2/R=220×220/34.6=48400/34.6≈1400W。标称功率为1500W,初步判断电饼铛没有损坏。

单独测量上、下加热盘电阻,阻值分别为68.39、66.75欧姆,功率都为700W。可以确定加热盘完好。
为了确定内部有无其他损坏,还是拆开检查一下。
取出外侧红圈中的两个脚垫,需要用到螺丝刀型号是T8

可以看到除了地线有点发黑外,其余线路基本完好,开关完好。

继续拆,地线的螺丝上得太紧,用十字螺丝刀打滑,只好外用钳子夹住,内用十字螺丝刀拧,内外合力,才拆下地线的螺丝。
下加热盘电阻值65欧姆

下加热盘内部连线
上加热盘内部连线,红圈中元件为KSD301温控器,绿圈中黄腊管内部元件为热熔保险。
KS301温控器

热熔保险

美的SH304A剪烤机(电饼铛)原理图

把原来有损坏的地线套上黄腊管,烧焦的塑料底部用钳子剪掉,找一块万用板修剪一下合适的形状及大小,先用AB胶固定,室温下5~10分钟定位,30分钟可达最高强度的50%,24小时后达最高强度。
再用704硅橡胶密封,固化时间约24小时。

电木的颜色和底面颜色不协调,用记号笔把电木万用板涂黑,接下来就是做一下清洁工作了。分析着火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电饼铛时支架放偏了,电饼铛压到了燃气灶的打火开关,从燃气灶上引火点燃了电饼铛底部的塑料。从安全方面考虑,使用电饼铛时应远离燃气灶。

补充内容 (2022-3-28 20:32):
装上后再次使用后,发现底板上又新增烤焦痕迹,手摸底板可感受到很高的温度,上次起火原因可能是底板温度过高,把塑料烤得着火了。

网友:
以为是线路短路,原来只是被牵连了

网友:
被燃气灶给烤了?电饼铛表示虚惊一场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咸鱼收一个同款故障换壳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伊拉克成色

网友:
这钱别省了,换个新的吧

网友:
先把孩子揍一顿,让他在燃气灶上用

网友:
这种高温电器,外壳按说应该是防火电木的,不应该是塑料的吧?美的真不美啊!

网友:
本来还说烧起来只要十年内都找美的赔个新的。。。

结果是小孩拿煤气灶烧的,那没事了。。。

网友:
偷工减料的东西。这东西本来是胶木的,咋都换成塑料的啦?

网友:
安全无小事,这可得好好教育一下

网友:
这是美的贴牌的吧,我家的义乌货一模一样的外形,估计内部也一模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