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手机银行切换到后台再回来就不见了

楼主(2022-03-24):
登录手机银行APP,需要接收手机密码。
于是打开手机短信,系统提示手机银行贮存后台。
看完密码之后,又要重新登录手机银行

每次都这样。

网友:
头顶的状态栏下拉后不是能直接复制?难道你把短信的通知关闭了?

网友A:
内存太小了  后台被杀掉了

网友:
楼上的都说完了

网友:
什么手机?一般在切换画面可以看到验证码,只要不切换到后台就不会被强制结束,有时APP设计的严谨的话也不允许被却换到后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太小了  后台被杀掉了

内存8G,不算小

网友:
肯定是手机设置了不保留后台程序,只要切换到后台就自动关闭程序了

网友B:
一般银行的软件都是这样的,不能切换到后台,要切换到后台,就必须重新登录,这是出于安全考虑,但是手机跳出来的验证码短信,是可以直接复制验证码的,然后点到银行APP的界面,直接点粘贴就可,或者直接用下拉菜单看一下验证码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银行的软件都是这样的,不能切换到后台,要切换到后台,就必须重新登录,这是出于安全考虑,但是手机跳 ...

短信验证码跳不出来,只能去查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短信验证码跳不出来,只能去查看

是不是把短信权限的通知给关闭了?

网友:
手机银行一般是切换到后台以后,在5分钟或几分钟时间内没有再进入的话,就会结束程序的,而且接收短信时会在菜单栏会有显示信息内容的,哪里用的着退出后再重新登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把短信权限的通知给关闭了?

肯定把短信通知关了呗,不然通知栏直接能看到,有的手机直接可点击复制。

网友C:
你这手机是一开始就这样,还是现在才发现的问题?什么品牌型号的手机?
重置手机试试,想太多,问太多,不如动手做,更省时间。

网友D:
重登录不代表被后台杀了,是手机银行的安全设置吧

网友:
什么垃圾银行登陆必需短信,我用农业银行的直接登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手机是一开始就这样,还是现在才发现的问题?什么品牌型号的手机?
重置手机试试,想太多,问太多,不 ...

现在才发现的问题  一加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重登录不代表被后台杀了,是手机银行的安全设置吧

手机银行的安全设置?以前小米就不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