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胆机功放优缺点是什么,胆机要搭配什么样的音箱,宝丽森音响

楼主(2022-03-24):
胆机功放优点:
胆机指的是电子管的音频放大器。 电子管有的用于功率放大,有的用于润色即电压放大。胆机有他独特的“胆味”,声音温暖耐听,音乐感好,氛围好。 胆机是音响业界最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长青树,其显著的优点是声音甜美柔和、自然亲切,尤其动态范围较大,听感很有特色。

胆机三极管
电子管一般有二极管、三极管、四极管、五极管、七极管。其中二极管一般做整流用途,这个基本被淘汰,七极管胆机用不上。做音频放大的一般是用三极管、四极管、五极管。应用在胆机上,胆机三极管比四极管好听,四极管比五极管好听。

胆机功放缺点:
胆机的电子管内阻较大,也就是电子管放大器的阻尼系数比较低,这样会导致其对扬声器的控制能力不足。不过有一个情况请发烧友注意,在价格、性能稳定和耐用三个方面,胆机都不如晶体管机。

胆机的音色更丰满、更柔和,而且没有晶体管机那种太干净的味道,因此就更有音乐感。新一代的晶体管机正在尽量克服上面所说的缺点,向胆机学习;同时胆机也在吸收晶体管机的优点。

电子管放大器需用高压电源、效率低、热量大、抗震性差、体积大、成本高、瞬态反应慢、低频及高频上段较薄弱、寿命较短等都是它的致命弱点。胆机的价格一般较高,如果自身经济条件一般,那么胆机功放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
使用宝丽森胆机搭配什么样的音箱非常重要,但是很难找出一个搭配原则,一般来说搭配英国箱和意大利等灵敏度超87db的欧美音箱最佳。如英国的HARBETH、ROGERS、SPENDOR、PROAC、B&W、KEF、TANNOY;法国的JMLAB;

意大利的CHARIO、SOUNS FABER。有些灵敏度低的小音箱用胆机推音色也特别好,如:LS3/5A、PROAC TABELETTE III。另有些高灵度的号角箱,如:ALTLC、KLIPSCH、WESTLAKE等用小功率的单管甲类胆机推也有特别的韵味。国产箱可选“美之声”“小旋风”的一些型号。音箱的搭配在无经验的情况下,可以找些已有搭配的例子或实际搭配试听后再确定。

网友A:
胆机功放优点是样子好看

网友B:
终将埋没在历史的长河里!

世界上,永远有这样一群人,因循守旧,啥东西都是老的好------包括技术。

从烧煤做饭不如柴火,一直到液化气不如煤,电磁炉不如液化气

cd不如黑胶,MP3不如磁带

晶体管不如电子管,数字功放不如模拟

数码相机不如胶片,

等等,不一而足,,

但是,可是,可但是,但可是,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回溯!

长江后浪推前浪,奈何

网友C:
楼主来一套试听看看

网友:
玩过300b,吹得天上有,地下无,传*(品牌名)还忽悠买升级电源服务,现在漫步者惠威高端产品把他打得满地找牙

网友D:
胆机玩的是情怀,要说还原度还得石机!
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!

网友:
样子看着唬人

网友:
胆机好看就是废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胆机功放优点是样子好看

音质也好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终将埋没在历史的长河里!

世界上,永远有这样一群人,因循守旧,啥东西都是老的好------包括技术。

是的,技术都在进步,肯定要跟上脚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来一套试听看看

已经有胆机,音箱了,下次发给你听听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胆机玩的是情怀,要说还原度还得石机!
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!

各有各的不同,就看喜欢哪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