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一个不知道什么用的遥控器

楼主(2022-03-24):
(图片)

网友:
估计是什么牌子的机顶盒遥控器吧。

网友:
现在的遥控真的是简单,在以前难以想象,就一两个元件就能做到这么多功能,甚至连个电容电阻都没有,就一IC一红外管

网友:
这应该是电视的遥控器,看上去像是机顶盒的,但看到那个输入切换按钮(设置按钮左边的那个按钮),应该就是电视的

网友:
安卓电视机的多,信号源,音量加减,菜单,返回

网友:
这种锅仔片的设计优于普通的导电橡胶按键,使用寿命更长,而且便于维修,缺点就是手感略为生硬一些。

网友:
目测和机顶盒遥控器很像,可以打开某宝或多多,有拍照索物功能。。。

网友:
像是什么电视盒子的遥控器

按键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