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欧姆龙轨道式电源(omRon S8VK-C24024)

楼主(2022-03-24):
下面开淦了
感觉这电源比一般的好蛮多。保护做得比较好

网友:
给plc供电正合适

楼主:
正是给PLC供电的

网友A:
只是给PLC供电的,估计还需要上个隔离,不然PLC接受信号量会有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是给PLC供电的,估计还需要上个隔离,不然PLC接受信号量会有干扰

有工频变压器做隔离呢。你肯定是个高手来的

网友:
低端国然不如明伟

网友:
都弄成贴片了,元件面很简洁

网友B:
我们这一个菲尼克斯的电源,做工好的离谱,然后接线的输入当输出接,通电瞬间爆炸。拆开看里面做工好的离谱。
关键的地方来了原本要用一个好几千带安全图层的防爆电源,我设计的时候没注意选错了,只炸了个几百块的普通电源,我要是选对了炸的就是几千块的电源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们这一个菲尼克斯的电源,做工好的离谱,然后接线的输入当输出接,通电瞬间爆炸。拆开看里面做工好的离谱 ...

这可是价格不菲的货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是给PLC供电的,估计还需要上个隔离,不然PLC接受信号量会有干扰

几乎没问题,用普通国产货都没干扰,更何况这是品牌货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可是价格不菲的货啊!

也就有国际认证,而且国内没替代的,感觉成本得划掉一位数

网友:
这个电源我用过,真的不错

网友(2022-09-15):
工控用,30万小时无故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