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按摩椅解码 这种单片机怎么调成家用的呢

楼主(2022-03-24):
这种单片机怎么调成家用的呢

网友A:
你把4G模块的串口接出来,扫码之后看它给单片机发送了什么指令,然后另外找一个8脚单片机把这个启动指令写进去,让它给原单片机发,当然4G模块就可以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4G模块的串口接出来,扫码之后看它给单片机发送了什么指令,然后另外找一个8脚单片机把这个启动指令写 ...

我试试,谢谢

网友:
网上有卖通用主板的,直接换整个主板

网友:
无非就是控制几个继电器,自己要改板子也不难吧,看着好像用的是新塘的单片机吧,改成SMT32之类的也方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