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充电式太阳能马灯手提挂式露营灯简拆

楼主(2022-03-24):
充电式太阳能马灯手提挂式露营灯。之前拆过三节AAA碱性电池SH-5800T太阳能马灯手提挂式露营灯 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84452-1-1.html

这个螺丝和上一款方向相反

只能从这一面拆开,暴力了!

原来是胶合的,与之前那款也不一样,电池也没有显露出来

经观察,需要这样撬动

开启了

七号充电电池,仔细查看没有容量等标记

卡扣结构

可见逆时针旋动上盖应该能打开,但实际模拟发现拧不动,太紧了

电路部分区别不大

下面这个LED灯是玻纤板的,之前那款是铝基板的。END

网友:
改锂电,必须的。

网友:
18650锂电池是唯一最好的选择了。

网友:
内部好山寨啊

网友:
容量不是写着650mah么

喔喔那是楼主拿来比较的

网友:
外壳唬人啊

网友:
今天啥情况,手电的帖子这么多

网友:
那个太阳能板基本等于是装饰品

网友:
这玩意就是唬人的东西,太阳能电池就是个装饰品,灯珠就依赖那20毫米铝基板散热,外边光鲜亮丽,实际上用的塑料都很差,并且一开始卖的还不便宜

网友:
可以改锂电池

网友:
USB接口就是一个笑话,太阳能电池板也太小

网友:
最好的就是外壳了

网友:
里面做工还真山寨,外壳能比较好利用。

网友:
就想塞满锂电池,,,,,

网友:
我也拆过,这太阳能电池实测开路电压3.5V,短路电流3ma,刚好够点亮这个充电指示LED。根本不能给电池充电。

网友:
这类太阳能充电就是个噱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