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两个联想的充电器(ADL65WLA、ADL40WCA)

楼主(2022-03-24):
淘的两个破烂货,网上也没有拆解图,拆开看看吧

具体故障都是插电没反应,有空再来折腾修修看

外观都差不多,USB插口有6个接触片,一个是65W的,一个是40W的

65W拆开,炸糊了,仔细在看貌似还是山寨的,内部结构简陋,能省的都省了

40W的拆开要感觉好多了

网友A:
有个炸机了,问题可能比较严重。

网友B:
这种的 能改成15V的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炸机了,问题可能比较严重。

那个应该是山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的 能改成15V的吗 ?

应该可以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