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解决问题就能带来快感,EC6108机顶盒另类修复

楼主(2022-03-24):
家里的华为EC6108高清机顶盒在去年免费换4K之后坏了,正巧过了保修期。打电话问10000号,说换一个要三百

心想旧的还能用,于是就让客服重置机顶盒,用旧的非4K机顶盒代。近来忽然想到这产品不应该这么弱吧,用万用表测测是否能找到不故障点?说干就干,拆机,接电,按了开关没用。

多按几次,发现图四的LED有闪烁。

明白了,应该是开关坏了。找来电阻脚短接上。成功了。

再找找电信客服再重设一下,就能再用了。

人生的快乐有一样就是,省到就是赚到。解决问题就能带来快感。

网友A:
开关这么容易坏啊 是不是老用他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这么容易坏啊 是不是老用他开关

是的,后来才知道,待机基本没耗什么电,老是按来按去反而弄坏。

网友:
小白就是小白

网友:
EC6108挺好用的,我也用的这款,只是先插U盘再开机不显示U盘。

网友B:
没看太明白,什么叫免费换4K之后坏了,是电信又给你了个4K的新盒子后你这个老的坏了,还是说电信只是软升级了4K片源,但是你的盒子刚好坏了看不成?
其实本着时间就是生命的原则,一开始我不光机顶盒待机,电视也是待机的,虽然这样被父母说了好多次这是在浪费电(大概率就是某音某手一类营销号宣传的,家里最费电的不是冰箱而是它),但相对于每次启动电视后到进系统再切到HDMI所耽误的时间,我觉得还是待机更值,不过被说的次数多了,以至于我现在卧室是直接把电脑的显示器拆了然后接盒子当电视用,于是顺利的回到了秒出画面的时代。
说了这么多,其实我只想说:我是赚那2M币防止只看不回赔本的

网友:
还是待机使用靠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太明白,什么叫免费换4K之后坏了,是电信又给你了个4K的新盒子后你这个老的坏了,还是说电信只是软升级 ...

原来旧的是720P机顶盒,后面电信做活动,顺便就换了个支持4K的超高清机顶盒。结果这个机顶盒坏了,电信的售后上门查了,说换个要300元。就这样。那个售后还说我的光猫坏了呢。我知道没坏,不理他了。

网友:
这种盒子如果坏了,能不能自己闲鱼买一个回来,叫电信装维人员下发参数?

网友C(2022-04-29):
这款很容易刷机的,刷好后装个电视家,上千个频道,爽歪歪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款很容易刷机的,刷好后装个电视家,上千个频道,爽歪歪!!

家里还有两个已经破解的机顶盒。这个不需破解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你们的电信都给这么好的机顶盒,杭州的给了个天邑的,没法破解

网友:
在用破解版,看电视的主力盒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