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(自修改) 英特尔冥王峡谷可用的AMD VegaM显卡驱动 版本:22.3.1

楼主(2022-03-24):
自己修改的AMD显示卡驱动,支持8705G和8809G CPU上板载的VegaM。
下调操作系统支持到Windows 10 1607。

此版本驱动是经AMD官方完整版WQHL驱动修改所得,21年起的驱动完善了对Vulkan的支持,特定应用在Vulkan模式下渲染速度可达OpenGL的2倍。推荐使用Vulkan的朋友使用。

特点:
  - 添加 VegaM 支持
  - 下调操作系统要求到 Windows 10 1607
  - 由于AMD Link UWP应用不支持Windows 10 1607,删除该组件

注意:
  - 请在安装前进Win10高级重启,然后选择“禁用驱动程序数字签名检查”

下载:
度盘

截图:

Mod by animefans_xj / 穿越蓝天 @ 20220324P

网友A:
冥王峡谷有点小众了,这是什么游戏啊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模拟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冥王峡谷有点小众了,这是什么游戏啊

https://switch520.com/10360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switch520.com/10360.html

这游戏是switch版吧

网友B:
想弄个,这货算是当时强强联合的表现

网友:
冥王峡谷性价比太低,一半的钱上5700g可以打个平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弄个,这货算是当时强强联合的表现

英特尔的机子,兼容性非常好,苹果、路由系统、虚拟平台通吃,机身小功耗小,8代及以后性能强的很风扇反而更安静了。就是经常会有些设计缺陷,比如6代i3的CPU损坏、8代冥王峡谷麦克风排线短路、蓝色指示灯1年后亮度明显降低、声卡老版Win10下44KHZ杂音、AMD显卡驱动不是精简就是延迟不出。现在新的幻影峡谷声卡的问题才刚有解决方案。

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买了很多,家里装ESXi跑虚机超爽,我一台NUC7i5上面跑了一个域环境还有整套Exchange邮件服务以及做种服务器和OpenWrt编译服务器以及一台测试用的Windows11,还能映射硬件,包含显卡(只能用于转码)、读卡器、蓝牙、无线网卡和硬盘。

还有台NUC8i5功耗低性能还不错,扔旁边压片很适合。

不过20年后就暂时不碰NUC了,因为英特尔强制把驱动等级调到Win10 1909了,但是Windows10真是给阿三弄坏了,一个版本比一个版本Bug多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英特尔的机子,兼容性非常好,苹果、路由系统、虚拟平台通吃,机身小功耗小,8代及以后性能强的很风扇反而 ...

强制1909真是恼火,还是等win11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强制1909真是恼火,还是等win11吧

英特尔是几家硬件公司里跟微软跟最紧的。另外英特尔的许多驱动其二进制已经不兼容旧版本的Windows了,但事实英特尔以外的硬件厂商,许多驱动虽然在安装信息里限制了最低的Windows版本,但是实际稍微改改安装信息就能在低版本的Windows上安装。
以前Windows还没那么多Bug的时候,硬件厂商都愿意对于自家的硬件支持尽可能多版本的系统。可是到了Windows不争气的现在,反倒是故意地限制了能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。不知微软到底背后做了什么,但是说实话真是够恶心的。

另外说句,过去有一些文章提到Win11相比Win10是正式版和公测版的关系。1年多下来基本可以肯定这不过是臆测罢了,事实是只要微软一天没有把Windows摆回到神主牌的位置,那么Windows就得不到应有的测试团队,没有测试团队的Windows配上阿三的领导就永远是测试版。Windows10 17XX版桌面图标的排列Bug到Win11还没有修复。而Win10 20XX版某个补丁开始引发的网络打印机故障也一模一样的出现在了Win11上,尽管微软已经发布了补丁进行了修复,但是实际测试下来,不管Win10还是11,确实能够使用网络打印机了,不过是在没有加域的设备上。一旦设备加了域,即使打了修复补丁,依旧无法使用网络打印机。真的是有够迷幻的。

更不要说从Win10 17XX开始的硬盘分区表还原Bug这种重量级的问题了,如果你离线在早期版本的Windows下用分区工具修改了分区表(比如在基于Windows ToGo的旧版本Win8或Win10上调整了分区),回到新版本的Windows里,有一定几率会看到分区表还是修改之前的样子,文件系统自然会损坏。好的情况下能找回丢失的文件但是丢失文件系统结构,坏的情况下文件就被复写掉了。但是神奇的是在新版本Windows10上修改的分区表却总能在旧版本Windows上正确地反映出来,而旧版本Windows之间也不存在分区表还原的问题。

网友:
冥王峡谷似乎装黑果无法驱动AMD独显,有点可惜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英特尔是几家硬件公司里跟微软跟最紧的。另外英特尔的许多驱动其二进制已经不兼容旧版本的Windows了,但事 ...

赞同,bug10不是吹的,记得一个资深ms工程师说过,测试阶段大部分都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