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缛了中创430+开尔文测试夹

楼主(2022-03-24):
分别用金灶电磁炉600V0.24UF与400V4UF做测试,大家点评这个表看看数据精度如何?无论哪个频率,数字最后两位都不停跳动变化的。电桥耗电很快,开机玩了十几分钟就掉两格电,拿到手电池格满格差一格。而且电桥外壳模具材质不怎样,仔细卡看发现一个注塑毛刺,而且屏幕贴得满是气泡。电桥充电时有吱吱吱的电流声。
https://v.kuaishouapp.com/s/GdtHzLIR 中创430➕开尔文测试夹 复制此消息,打开【快手极速版】直接观看!

楼主:
2楼占位 继续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脱了看看,顺便问问你这个软件版本时多少?

网友B:
这就是吹毛求疵了
不知道价格几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脱了看看,顺便问问你这个软件版本时多少?

请问软件的版本在哪里查看,如何升级?第一次摸电桥还没熟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吹毛求疵了
不知道价格几何?

加开尔文夹价格615元。

网友C:
不拆开吗?  屏幕保护膜本来就是装完了才人工贴上去的 有气泡不奇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拆开吗?  屏幕保护膜本来就是装完了才人工贴上去的 有气泡不奇怪    ...

就不拆了,过保才拆,怕拆了无质保,商家保一年。那贴膜中间拱出来的不像是厂家工人贴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不拆了,过保才拆,怕拆了无质保,商家保一年。那贴膜中间拱出来的不像是厂家工人贴的。 ...

你不准备撕掉这个膜换个?   至少撕掉重新贴一下吧  可能被挤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不准备撕掉这个膜换个?   至少撕掉重新贴一下吧  可能被挤到了

是的,准备重新买个A4膜自己贴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软件的版本在哪里查看,如何升级?第一次摸电桥还没熟悉。

按设置键(set)

网友D:
膜都是临时的,出厂运输保护用的,笔座歪了这个就,,,,,不过这款电桥主打性价比,一般使用还是没啥问题。主要是有几个按键很容易按下卡住。虽然是个例,但是,确实好多有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膜都是临时的,出厂运输保护用的,笔座歪了这个就,,,,,不过这款电桥主打性价比,一般使用还是没啥问题 ...

你买的是胜利VC4080,胜利橙色胶套比代工牌子的胶套和笔孔绝缘胶圈做工好,可能代工贴牌的关系,但中创的按键不会卡住,比你说的胜利4080上面两个按键卡住的情况略微稍好一些,看来代工和原厂各有千秋,我也是看了你的胜利4080才买了中创的。感觉还是优利德的塑料模具稍好一些,但同等级屏幕,贵三四百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买的是胜利VC4080,胜利橙色胶套比代工牌子的胶套和笔孔绝缘胶圈做工好,可能代工贴牌的关系,但中创的 ...

这电桥大部分测量都能满足测量需要。细节不爽也是事实,确实便宜,性价比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电桥大部分测量都能满足测量需要。细节不爽也是事实,确实便宜,性价比高。 ...

请问你的胜利4080充电时有吱吱吱的电流声吗?我买到的中创430充电时有吱吱吱的电流声,充满电后也是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的胜利4080充电时有吱吱吱的电流声吗?我买到的中创430充电时有吱吱吱的电流声,充满电后也是。 ...

充电电路有声音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充电电路有声音正常的

谢谢反馈,欢迎交流。

网友:
第三张测试图怎么相角有90.38度?

另外关于电平和偏置
电平是指交流
偏置是指直流

不知是否理解得对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加开尔文夹价格615元。

贵。。。。。。
贵了不少!!!
余总那儿拿货价是515元,整套带有这个开尔文夹,还包括一个短路片;
另外购买SMD贴片钳总价585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贵。。。。。。
贵了不少!!!
余总那儿拿货价是515元,整套带有这个开尔文夹,还包括一个短路片;

你好,余总联系方式PM一下,我这个可退掉,跟余总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