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厕所的蹲坑内为什么要打个孔?不会被屎堵住吗?

楼主(2022-03-24):
已经看过不少蹲厕都有这样打孔的,为什么要这样破坏原有的结构呢?不怕屎尿泄漏出去?

网友A:
你这是女厕所的吧!男厕所没有这个孔。

网友:
我也没看到过有这个孔的

网友:
女厕也没有!你这个洞是放摄像头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女厕所的吧!男厕所没有这个孔。

尿尿的时候对准这个孔?女的都是仙女散花啊,有这个技术?

网友:
这问题我也发现过(至少见过两次,有一个还用亚克力和哥俩好封上,一直不知所以然。。

感觉是不是为了管道疏通维修,才打孔。。

网友B:
应该是反水弯的位置,堵严实了弹簧疏通机钻不进去,于是排水口位置打孔疏通绕过反水弯~

网友:
没见过有这个孔的便池

网友:
第一次见,涨知识了。

网友:
通下水道用的
便器有S弯,如果堵在主管道,通管道的钢丝穿S弯不好穿
这个洞正下方是排水管,钢丝可以直接插进下水管

网友C:
没见过有这个孔的便池 +1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见过有这个孔的便池 +1

没见过有这个孔的+2

网友:
前不久才见过一次这个孔,10楼说的是对的,以前有看到过关于这个孔的说明。

网友:
楼主是没处理过堵的蹲便的,一旦蹲便堵塞了,疏通工具要么是弹簧转过那个返水弯,要么过不去,就堵死了。

只能敲掉这个位置,敲不好了就只能闻臭味了。

网友:
精神可嘉,看见都有味道。

网友:
好多年以前有人想出来的歪点子,主管道不通畅时,冲洗压力大经常造成排泄不畅,于是有人发明了这个方法,它解决了反水弯处的空气阻力并适当的提高了流速,由此产生的些许负压力使排泄得到改善,如果楼板下主管道有反水弯的情况下,这种改造等于去掉了一级弯管所以可以看到效果,如果主管道没有反水弯则必须将这个孔堵上,否则主管道与室内空气连通会很臭人的。

网友:
看过很多这个地方打孔的,堵上的少。还奇怪,好好的便器打个窟窿干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反水弯的位置,堵严实了弹簧疏通机钻不进去,于是排水口位置打孔疏通绕过反水弯~

...

看剖面图还真应该是你说的这么一回事。

网友:
看火山小视频,就有人钻这个孔的,我也不去研究,毕竟我不用蹲便器也不疏通蹲便器,这种尴尬和小窍门非接触者不知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