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蓝牙耳机改个蓝牙音箱玩玩。。。算废物利用吧。。

楼主(2022-03-24):
去年在志鑫家撸了许多蓝牙耳机。。几毛一个。。弄了一大堆。。都是电池废了。。耳机杠杠的。。还都能配上对。

这几天隔离在家,闲到蛋疼,刚好改个小音箱玩玩

很好拆。拆出来一个很mini的小板子

触摸ic在上部是个6脚的家伙。。因为想着弄成上电自动开机。所以给他剪了。。充电也不需要,也给他剪了。。就成这样了。这货是差分输出的。。也怪我自己喜欢败。。刚好有个3w差分小功放板正适合。。

方方正正很适合改些小玩意。。这玩意是触摸3秒开机的。。或者从电源上移开自动开机。。都不是我要的。。我要上电自动开机连接,随便搭个延时开机电路试了下。很不错。。

楼主:
这就是开机延时,检测脚上电为高,拉低3秒开机,244给电容充电满后管子就关闭检测直通地了,电容随便拆的贴片估计1u-10u的贴片,管子是j6-9014,实际调整244和电容大小可以延长时间
乱搭的。。将就看吧。。
测试了很久。。没啥问题。。。就是又要败些小音箱了。。。这也算抛砖引玉吧。。后面我要改到我以前败的100w数字功放板上。。

这是在哪败的都忘了。。罗技的音箱上的功放ic是tda8922bth。。单100w数字功放带电源,改成了双声道50wx2对付我这木耳朵绰绰有余

网友A:
有点纳闷,市场上哪来的这么多二手蓝牙耳机

网友B:
隔离在家,闲到蛋疼,
楼主动手能力强,自娱自乐,点赞。

网友:
奇思妙想必须有,废物利用好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纳闷,市场上哪来的这么多二手蓝牙耳机

都是些倒闭的蓝牙耳机厂清出来的。。

网友C:
从路边捡了一个喇叭部分被压坏的单只这种蓝牙,耳机柄处无损坏,量小锂电也有电,拿4056接耳机柄的两端,4056也能进红灯的充电状态,就是不管是断开充电还是摸那个小铜箔,手机都找不到蓝牙信号,让我一度怀疑这玩意是不是离了充电仓就废了,或者是我的手机太低端了匹配不了这么高级的玩意。
如此看来,估计是不光喇叭让压坏了,主板可能也有损坏了
(但是吧,看那个外壳,只是喇叭部分坏了,圆柱部分连裂缝都没有)

网友D:
怎么上电开机的楼主 我想买几个蓝牙耳机改功放用呢 还有差分输出怎么接入莲花口功放... 想买图里这个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占一个。。手机被女儿抢走了。。一会继续发

楼主连接功放板时的工作电流是多少?我以前也改过几个,发现一个共性问题,既蓝牙耳机和功放板使用不同电池供电时的总电流才几十毫安,但是使用同一块电池给耳机和功放同时供电的电流却有200毫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上电开机的楼主 我想买几个蓝牙耳机改功放用呢 还有差分输出怎么接入莲花口功放... 想买图里这个 ...

我这是单耳的那种。。和你这不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上电开机的楼主 我想买几个蓝牙耳机改功放用呢 还有差分输出怎么接入莲花口功放... 想买图里这个 ...

差分线一条,地线一条接莲花口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路边捡了一个喇叭部分被压坏的单只这种蓝牙,耳机柄处无损坏,量小锂电也有电,拿4056接耳机柄的两端,40 ...

铜箔需要长按才会进入配对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连接功放板时的工作电流是多少?我以前也改过几个,发现一个共性问题,既蓝牙耳机和功放板使用不同电 ...

我连上功放板后通常低于50ma,大音量100ma左右,功放板是数字的效率比较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隔离在家,闲到蛋疼,
楼主动手能力强,自娱自乐,点赞。

我刚给上家公司递了辞职报告。。刚离职。。准备到另一家做电子显微镜的公司做硬件。。结果他封了。。。我也疯了。。。才十天。。。我朋友市政府的说起步一个月。。。。

网友G:
也折腾过,但是直接供电开机的没搞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也折腾过,但是直接供电开机的没搞好

就是个阻容延时电路。。很简单的

网友(2022-05-06):
变废为宝的大佬

网友:
垃圾发挥余热

网友:
收藏了,改天我也拿来改一下我的音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