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垃圾桶里捡到福禄克DSP-2000

楼主(2022-03-24):
如题,真的是垃圾堆里捡到的,本来以为是坏的,没想到拿回来能开机,都是英文,完全不知道用,有会用这玩意的吗?例如简单的测网线通断、网线质量等,希望不吝指教。

网友:
卧槽,楼主发财了,二手都上万啊

网友:
福禄克DSP-2000数字电缆分析仪
参考价格:¥29000价
产品类型:数字电缆分析仪功能简述:可以迅速地识别并定位和分析各类布线故障显示:带背景灯和可调对比度的液晶显示器,尺寸和分辨率:7.1cm x 6.1cm,15行,30字符/行, 240 x 200位电源:主机与智能远端:镍镉电池,7.2V,1700mA hr长度(mm):235宽度(mm):127
查看详细参数>>
产品简介:  福禄克DSP-2000数字电缆分析仪,适用于正在建设或维护高速网络,该数字电缆分析仪是继Fluke著名的电缆测试仪DSP-100后又一网络维护与测试产品,只需按一下按键,您就能够对5类链路系统进行认证测试、查找链路故障或对移动与更改的链路进行再认证。

这算是捡到钱么?

楼主:
没有那么夸张吧,咸鱼有个挂1600,别说了,本来还有个远端副机在一块,我愣是只捡了这个有屏幕的,那个副机没有屏幕我当时没有捡,回头就不见了。

网友:
是我丢的,你竟敢发出来?快还给我吧

网友:
楼主能发个垃圾桶定位吗?

网友:
你有财,这也捡到。

网友:
确定是捡的?

楼主:
千真万确,本来还不想捡,路过几次看见还在才捡的,一直以为是坏的,家庭有用不上,摸索了几天好像懂一点了,谁能告诉我没有远端模块检测通不通应该用哪个测试选项?

网友A:
没有远端是没有意义的,没法使用,我有dsp-4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远端是没有意义的,没法使用,我有dsp-4000

白高兴一场,不过这玩意测网线长度真TM准啊

网友(2023-01-27):
这个应该能找到说明书的吧

网友:
羡慕啊,一定是财神相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