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:国货之光雷柏VT950鼠标被装反按键张力系统弹簧

楼主(2022-03-24):
雷柏这款VT950双模无线鼠标,也是2018年上市的旗舰机型,外形明显有罗技G900、G903的影子,握感舒适。鼠标2.4G无线和有线双模,背部有一块单色LED屏幕,可以自定义显示内容,不规则外形科技感十足,鼠标采用PMW3389芯片,高达16000DPI,左右键欧姆龙50M蓝点微动配合弹簧张力系统,手感一流。
VT950我折腾了有十多个,印象很不错,主要原因是配置高手感好,外形拉风,安卓口好配线,而且故障普遍简单,大多数是滚轮故障,也是这款VT950的通病,很好解决。
多说一句,最近收的VT950,不少是售后流出来的,明显特征是左右按键要么被掰断,要么被掰变形(其他品牌售后流出也多有这个特征)。按键掰断的没法,只能2个拼成一个,按键变形的还好,拆开反方向修复一下基本能恢复。

手头这个VT950,测试正常点亮,右键有明显空键程,在有按键张力系统的鼠标上,这显然不正常,初步怀疑是右键被掰变形。
先看修复之后点亮的样子,屏幕默认显示当前DPI和电池电量:

这是开始的样子,乍一看没有什么外观异常:

鼠标前部的安卓口,可以充电,或者直接插手机安卓线,当有线鼠标用:

底部,贴脚部分缺失,螺丝位置破开,明显是打开过或者维修过。不过我对这款鼠标常规维修套路非常熟悉,一般情况拆过也不怕:

有罗技风格的磁吸可调配重:

拧开底部螺丝,打开上盖,核心电路板和电池在底壳上,主按键滚轮、侧键DPI键和屏幕电路板固定在上壳,中间通过三条排线互相连接:

拉开排线分离上下壳:

电池是14500锂电池:

主芯片PWM3389,旁边接头拔出来,电池就以拿下来:

这是之前折腾这款鼠标取下来的14500电池:

上壳部分电路板,靠上面是按键滚轮小板,靠下面是两边侧键和顶部DPI按键小板,最下面排线连接的是背部屏幕电路:

按键滚轮小板,欧姆龙蓝点,手感很清脆:

VT950最容易出问题的是这个滚轮编码器,故障现象有2个,一是滚轮乱跳或回滚,或者滚屏偏斜,摩擦按键板有噪音。滚轮乱跳回滚也是编码器金属氧化,滴点WD40很好解决;滚轮偏斜是设计问题,上盖固定滚轮的立柱非常细小,很容易变形或折断,下面有修复方法:

不管编码器有没有问题,预防性滴一些WD40总是有好处,这次用的是胶囊试用装,这么小一只,用了几十个鼠标还有一半:

存了一堆试用装:

涂一点上去就好:

再看按键柱问题,就是红圈里这根立柱,太细小,卡住滚轮时间长了,容易被挤压变形或彻底断掉:

卡住滚轮的样子:

用到一点特氟龙胶带和AB胶:

特氟龙胶带包裹住滚轮,防止被AB胶粘上:

放下滚轮,准备用AB胶加固立柱:

桌上贴了两块胶带,可以直接在上面混合AB胶,之后一抹就干净:

加固之后:

再看下面的侧键和DPI键小板:

右侧建凯华黑点:

左侧建凯华蓝点:

DPI键雷柏定制凯华红点:

继续拆上盖,先拧中间两颗螺丝,取下DPI按键板:

再拧下下方三颗螺丝,取下背部掌握板:

取下屏幕保护盖,屏幕和电路板就露出来了:

小屏幕:

左右按键板就露出来了:

取下右侧按键板,首先反向弯曲,看能否消除空键程。

按键板下面有弹簧张力系统:

仔细看下,好像有什么不对:

看下面图片,果然,按键弹簧装反了!这样反装不仅没有减小空键程效果,甚至认为放大了空键程。
发现问题就好办了,镊子取下弹簧,按正确方向安装即可解决。

拆的散散的:

几部分电路板:

装回去,完美修复,手感一流。
插上电脑,驱动马上识别,提示升级固件:

5挡DPI,最高16000,看我的设置:400-800-400-800-400

背部屏幕可以自定义画面:

旗舰性能,手感很棒,关键是超便宜(便宜原因,估计其一可能是售后换新之后,故障品(大多是小毛病)废品价流出,其二是没有接收器,只能插线当有线鼠标用)

====================
近期系列鼠标帖:
=>>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
=>>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
=>>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,奇特手感,小手神器
=>>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,用上大桶黄油
=>>老革命遇到新问题: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
=>>又被激光引擎坑了: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;补几张502清理照片
=>>愿赌服输: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,泡水主板坏,喜得配件一套
=>>赛睿经典Rival、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,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

网友:
结构好复杂啊。

网友:
感觉一般

网友A:
罗技的MASTER 这个弹簧也是反着装的 昨天拆开清洗消毒发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罗技的MASTER 这个弹簧也是反着装的 昨天拆开清洗消毒发现的

是不是装反要看最终效果,能起到下压按键板效果的,就没问题,我碰到这个不是下压,变成上抬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装反要看最终效果,能起到下压按键板效果的,就没问题,我碰到这个不是下压,变成上抬了 ...

MASTER也是上抬的 我有俩鼠标 看了下 不是装错了 俩都是上抬的 感觉没这个弹簧也一样 不知道这样设计有多大用途

网友B:
高档鼠标从来没用过。用的都是十块二三十款块的玩意……

网友:
罗技现在都是磁力光栅滚轮了,这个还是编码器

网友:
另外,虽然在楼主另外一个帖子里看到过不折腾的话语,但是还是希望楼主能把富裕的的鼠标福利下坛友……

网友:
第一眼还以为是有线鼠标

网友:
老革命遇到新问题:国货之光雷柏VT950鼠标被装反按键张力系统弹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档鼠标从来没用过。用的都是十块二三十款块的玩意……

我折腾的这个,在你预算范围....

网友:
关键是价格

网友:
好手艺,鼠标达人

网友:
雷柏VT950鼠标

网友:
外形很有特色

网友C:
无线鼠标感觉不好用可能我用的都是几十块钱的缘故

网友:
带屏幕看着挺高级的,不过编码滚轮拉低了档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无线鼠标感觉不好用可能我用的都是几十块钱的缘故

现在几家大厂的无线技术都没问题,游戏级无线鼠标使用感受已经和有线没什么区别了,除了需要充电

网友:
好久不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