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液化气减压阀,看看啥原理?

楼主(2022-03-24):
指示表坏了,漏气,拆开看看降压阀的原理。
上面有个弹簧,可以调节上下,改变压力大小。

取下橡胶膜,

原来就是这个小铁片控制压力。

排气孔非常小

小铁片上有橡胶,用这个堵出气孔。堵紧点就压力减小,堵松点压力就大。

网友:
恩,看的明明白白

网友:
利用弹簧施力,作用针阀释放压缩气体

网友A:
这种阀一般用几年需要更换?有没有像气瓶一样有强制报废要求?

网友:
这是气瓶一类的吗

网友:
原来这么简单,不明觉厉

网友:
是不是膜破了

网友:
图一看着好像个喇叭

网友:
原来这么简单,平时都是买二三十元

网友:
还真没去了解过。原来这么简单啊。

网友:
30年前就拆开过,并且还调节上面的旋钮,最后减少上面弹簧圈数,以降低出气量,使夏天燃气热水器火苗保持在最小状态,热水器的出水温度不高于40度,不至于出水烫手。---当时最古老的万家乐第一代燃气热水器,双旋钮干电池打火,非常好用。

网友:
结构很简单啊,所有一圈橡胶皮有什么用呢

楼主:
撸点别的不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阀一般用几年需要更换?有没有像气瓶一样有强制报废要求?

五年 这玩意外壳大部分是锌合金的 小部分是铝合金

网友(2022-06-03):
上海劳动牌减压阀和长青减压阀怎么样?网上撸了三个劳动牌的,感觉漆面很粗糙而且份量很轻,这个没有静电喷塑的吧?

网友B(2023-05-11):
这是一个机械版的运放

网友:
自力式减压器。

网友:
现在基本都是用管道气比较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一个机械版的运放

很形象,若加个负反馈是不是更贴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