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模块要换什么电阻?公式要怎么算?

楼主(2022-03-24):
这个充电模块1-5串都可以充 但是默认最大是4串 要给5串充电就需要自己改电阻提升电压 我是小白 公式要怎么算?有简单一点的吗?

网友A:
有两种改法:
1. R1改为383K,R2不变
2. R2改为28.1K,R1不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两种改法:
1. R1改为383K,R2不变
2. R2改为28.1K,R1不变

好的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两种改法:
1. R1改为383K,R2不变
2. R2改为28.1K,R1不变

R1改为160kR2改为15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