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手里的假盘。sm2246en 求大佬帮忙

楼主(2022-03-24):
实在找不来工具   拆开看是sm2246en  颗粒看不出来是哪家的,盘壳子是金士顿120g,也不是很懂,求工具,小弟再次谢谢各位大佬了

网友A:
颗粒是三星的,工具随便搜一个看看ID都不会?
大家都懒,就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颗粒是三星的,工具随便搜一个看看ID都不会?
大家都懒,就这样

不是懒,也是刚入门  ,大家说的那些术语  根本理解不了    ,本来对电子芯片这些也不了解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颗粒是三星的,工具随便搜一个看看ID都不会?
大家都懒,就这样

网上找了6  7个   最后一个sm2246aa的  我刷了   成了,  教教我怎么一眼就看出来是三星的呢,我用工具  有出海力士的  因特的  三星的   我蒙了

网友:
看多了自然知道,经验这东西实在教不来

网友:
最起码找个2246EN的工具读一下ID,截图发上来,单纯这么看没几个人看得出来什么颗粒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网上找了6  7个   最后一个sm2246aa的  我刷了   成了,  教教我怎么一眼就看出来是三星的呢,我用工具   ...

你说的是短接后开卡工具识别出来的后面的那个型号吧?那个不准确,还是要通过颗粒的ID来确定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网上找了6  7个   最后一个sm2246aa的  我刷了   成了,  教教我怎么一眼就看出来是三星的呢,我用工具   ...

这个是看颗粒引脚数,三星这个颗粒比较明显,要是换成bga132就不好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是短接后开卡工具识别出来的后面的那个型号吧?那个不准确,还是要通过颗粒的ID来确定的。 ...

对对对  就是短接后 工具显示出来的    ,最后用了个sm2246aa的刷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看颗粒引脚数,三星这个颗粒比较明显,要是换成bga132就不好看了。 ...

明白了,我说呢 一眼看出来是三星的,  都是经验啊   我的好好学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我说呢 一眼看出来是三星的,  都是经验啊   我的好好学了

三星7c,这个可比正品的金士顿强十万八千里,首先板子是朗科做的,4贴双缓,做工已经是顶级的了,只能有平级板子对比,然后三星在mlc时代可是独孤求败的存在,无论速度还是寿命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星7c,这个可比正品的金士顿强十万八千里,首先板子是朗科做的,4贴双缓,做工已经是顶级的了,只能有 ...

这块盘  通电4800+ ,外壳那做工看着就不真,认出来盘  读不出来,打不开,昨晚捣鼓了   刷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星7c,这个可比正品的金士顿强十万八千里,首先板子是朗科做的,4贴双缓,做工已经是顶级的了,只能有 ...

这个颗粒只有两个,这个是120g的盘,以前系统盘   蓝盘,后来退下来,不读盘

网友:
这个颗粒哟,不是很好玩吗?试过了不好,不好

网友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29003-1-1.html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,一模一样的板子,里面有CE跳线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