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玩完了!故障码怎么解决?众仪ZT-QB9钳流表Er3/ErC

楼主(2022-03-24):
如题,众仪ZT-QB9钳表,出现这两个故障码,请教如何处理?

网友:
如果查不到资料 我会打开机器看看它用的是什么主控 然后差对应主控的PDF

网友:
众仪的东西算了把,修了也,用不到多长时间。

网友:
去问客服啊

网友:
拔电池试试?

网友:
先咨询客服。如果在保修期内,那让厂家维修,毕竟专业。如果过了保修期,如能从客服那里能了解到相关故障信息最好,如果没有,那就打开看看,拍好图片再到论坛里求助。不过,目前众仪一类的数字表基本都是靠单片机,所以,测量起来精度、速度都还可以,但寿命并不长。

网友:
第一个错误三可以理解,第二个错误c就离谱了,123456789abcdefg这么多错误可以报的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