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求助!SM3268开4CE K9ADGD8U0D,低格开不了

楼主(2022-03-24):
最新结果:
妈个鸡,搞好了,用Prescan工具开完报错后,用正片工具继承坏块再开一次就好了,跑圈能过,就是不知道新增坏块能不能顶得住....

片子是个黑片,ID是EC3A98BF94C6,如下图

正片工具能开,但是跑圈不过,软件里无新增坏块,用Prescan工具开不过,

这是设置页

用3259能开,我想把3259开过得片子坏块表导入3268,倒不进去
这是3259开出来的

黑片工具也试过了,直接没有AA19的固件,把正片工具的固件拉过去用不了,显示无3259info
有没有大佬知道咋开这玩意,或者上3281能不能搞这些坏块,求助,谢谢了

网友A:
电压跳R43,SB8,SB10空,用Prescan工具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跳R43,SB8,SB10空,用Prescan工具开

白搭,Prescan工具开就是截图那样,正片工具能开成功,跑圈不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跳R43,SB8,SB10空,用Prescan工具开

你用的啥版本开的?我试了好几个,都开不出来

网友A:
Prescan没打钩好像不工作
去年开的具体忘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escan没打钩好像不工作
去年开的具体忘记了

晚上回去试试,但是Prescan工具高格是开不了,,
这个玩意黑片工具为啥不支持呢,搞不懂

网友A:
3281ab黑片工具里有这个ID,我没折腾,估计开出来速度跟3268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281ab黑片工具里有这个ID,我没折腾,估计开出来速度跟3268差不多

白搭,打了勾也一样,开不过,Prescan勾上,低格

楼主:
妈个鸡,搞好了,用Prescan工具开完报错后,用正片工具继承坏块再开一次就好了,跑圈能过,就是不知道新增坏块能不能顶得住....

网友A:
应该没问题吧,我那个盘去年6.1测试的数据,到现在读取还是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问题吧,我那个盘去年6.1测试的数据,到现在读取还是正常

问一下,你的ECC开的多少?

网友A:
好像是自动,cardmode里显示7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自动,cardmode里显示72

快速老化测试,60度恒温20小时后前1G读取速度超慢,甚至个位数我这边看着也是72的ECC,是不是老化测试时间太长了?为啥掉速这么狠,倒是校验能过,我在想
要不要在热他一天..

网友:
没烤箱只能自然老化,至于为什么会掉速不懂,等大佬来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