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自制角磨机防护罩

楼主(2022-03-25):
做桥架经常切割,自带的防护罩火花溅得厉害,容易飞到眼睛里,自己做了一个

网友:
这个漂亮!!手工真好

网友:
防护的更严实,不错

网友:
手工真好,防护的更严实!

网友:
虽然看着有点糙,但确实很实用

网友A:
比厂家做的厚实,防护效果要好太多~

网友:
用角磨机一定要戴防护眼镜!!!

网友:
用蝴蝶螺母

网友:
某宝上有角磨机加水防护罩,120型号的十几元。当然没有楼主这个厚实。

网友:
做的不错,用角磨机还是戴好面罩吧

网友:
做的不错防护效果要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厂家做的厚实,防护效果要好太多~

这个不需要多厚的。

网友:
用料比原装的还结实,但未见到传说中的鱼鳞焊,焊接功力有待提高!

网友:
大哥护罩板扎,很安全,只是有些场景需要上抛光或拉丝轮不好安装。

网友:
买个角磨机改云石机的水罩就差不多,自己做要好几个小时。

网友:
这种有原配的,我就淘过一个,觉得没用出掉了

网友:
DIY的不错,厚实耐用,安全!

网友:
这么搞太重了,而且中心太靠前,手容易疲劳,其实防爆片用petg3d打印强度就够了,不放心内部还可以贴一层纤维胶带,T站有现成模型

网友:
创意无限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