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NS1081 EMMC盘更新固件复活

楼主(2022-03-25):
一个17年买的128G盘,复制大文件就发热掉盘。昨天找到NS1081的量产工具,看了是老固件,开卡几个小时后失败。

死马当活马医,刷新一下固件。1.81版性能太低,又换1.73版,稳定写入80MB,读取140MB。跑圈一圈没有问题。

记录一下。

网友:
NS1081也敢跑圈呀,小心EMMC挂掉

网友:
不用怕,京东云用的都是江波龙的emmc,每天频繁读写,挂掉的很少。

网友A(2022-06-22):
1081因为跑了一圈直接导致三星的emmc写入只有3m/s了,又没工具做trim或者清空,现在吃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81因为跑了一圈直接导致三星的emmc写入只有3m/s了,又没工具做trim或者清空,现在吃灰 ...

完全一样的情况,我也遇到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81因为跑了一圈直接导致三星的emmc写入只有3m/s了,又没工具做trim或者清空,现在吃灰 ...

上安国搞一下不行吗?

网友:
1.81 固件适合 1081S

网友:
江波龙的emmc,挂掉的很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