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采用希捷DiscWizard实现3T全容量MBR识别

楼主(2022-03-25):
撸的那个希捷3T硬盘终于可以用了,装了希捷工具DiscWizard
发帖庆贺,顺便做个记录,也算是教程吧

老机机配置如下

因为主板BIOS不识别GPT格式,接SATA是认不到盘的,接硬盘盒进瘟抖死倒是可识别,但读写速度太慢
若用MBR格式,接SATA就是不能识别剩余的700多G

在网上寻找到解决方案——就是用原厂磁盘工具,把不识别的区域来虚拟一个磁盘

下载安装希捷DiscWizard,注意高版本的已经取消这个功能了,偶用的是13.0版
启动软件,直接就搜索到空闲容量
点击分配空间

然后再点击应用,OK了,是不是很简单

这里还可以临时关闭和删除

当然,接下来还要继续用瘟抖死磁盘管理器,不然还是用不了

用磁盘管理器打开,会多出来个新盘,它就是用原来不识别区虚拟的

随后就是常规操作了
初始化磁盘

新建简单卷

搞定

这时在系统资源管理器里增加了个盘符,可以正常使用了

再看下设备管理器,里面也增加了个硬盘项
顺便把驱动也备份一下,也许换个电脑直接装驱动就能识别

西数也有类似工具,和希捷的一样都是Acronis公司True Image的OEM版
原版那玩意要钱,还是用对应免费的好

网友A:
我的希捷3T硬盘分好区,win7就能识别,xp装个补丁也能识别

网友B:
我也买了一块3T的,卖家商品页面上显示的是日立企业级的,结果到手是希捷企业级的。一问说是日立的没货了,有点小遗憾。用软件一测,看不到SMART信息,用了几个软件都看不到,有点担心呐。算了,就这样吧,懒得跟卖家扯皮了,用坏算逑。其实买这盘的,都知道是旧盘,一般都用了几万小时的,但商品页面非要介绍说新盘,还清除掉了内置的相关信息,我看以前别人买的这种盘都可以看到使用时间的,现在不仅清零了,我这居然看不到所有信息了

网友C:
元首,能否分享一下硬盘里面的内容

网友D:
电脑上还没用过这么大的硬盘,没这个烦恼

网友E:
谢谢楼主分享。不过,楼主机器是G41还支持DDR2那种,应该是过渡时期的产物,还是换个平台好点,论坛交易区有时有H61  H81  FM2平台的的可以考虑一下。

网友F:
都WIN7了不考虑下GPT?

网友:
老电脑是可以使用gpt 分区的,只是不能当系统引导盘而已
你系统装mbr硬盘上, 进入系统后是能读写 gpt 分区的第二硬盘的
甚至系统也可以装在 gtp 分区里,只是需要个mbr引导盘。 我试过用 U盘当引导盘,启动GPT硬盘里的windows 2008, 完全没问题

网友:
lz多少钱买的啊

网友:
怎么还用Wⅰn7,32位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希捷3T硬盘分好区,win7就能识别,xp装个补丁也能识别

新主板?用的硬盘盒?分区表是MBR的,WIN7能直接识别2T以上的?xp装什么补丁?

网友:
楼主该换电脑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主板?用的硬盘盒?分区表是MBR的,WIN7能直接识别2T以上的?xp装什么补丁? ...

开始是奔腾主板,GPT分区,xp有大硬盘识别补丁,网上到处都是,就是不能识别硬盘盒3T,win7旗舰版32位的可以直接识别,硬盘盒也可以识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买了一块3T的,卖家商品页面上显示的是日立企业级的,结果到手是希捷企业级的。一问说是日立的没货了, ...

偶撸的时候说是二手盘,偶想能看到工作时长也放心点
结果到手还是清空盘,SMART项目能看到,只是数据都被清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元首,能否分享一下硬盘里面的内容

都是大电影,以及多年来的照片和视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脑上还没用过这么大的硬盘,没这个烦恼

有这烦恼时再来看偶的帖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谢楼主分享。不过,楼主机器是G41还支持DDR2那种,应该是过渡时期的产物,还是换个平台好点,论坛交易区 ...

现在电脑用得很少了,也就备份照片、视频这些才开机

网友:
像这种绕路的事情,就巴望着系统千万别出问题,不然数据丢了哭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都WIN7了不考虑下GPT?

主板不容许呀!
主板不认GPT格式,进系统找不到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