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tel] [企业级SSD]Intel SSD D3-S4610 960GB故障[开盖],请大佬看芯片怎么修复或利用?

楼主(2022-03-25):
外观:

故障:

开盖:7颗29F01T2AMCTHI, 5颗29F64B2ALCTHI

主控:EA(X/K)36450

小白一枚,求大佬给个挽救或者利用思路!!!!一千多块不想就这样报废了!
取了颗粒上到慧荣哪个主控能开?最好能继续做硬盘,实在不行做U盘也行,求大神指导!

网友:
拆芯片做U盘

楼主:
大佬,求U盘方案

网友:
7颗01t不上不下的

网友:
把芯片拆下来做U盘

网友A:
4颗01t和4颗64b混贴,剩下的可以做u盘

网友:
SM2262EN应该能支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求U盘方案

2258h 固态U盘板可以

网友:
确实,混贴多下来的做个优盘

网友B:
能识别,更新一下固件试试?
https://www.intel.cn/content/www ... ge/client-ssds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识别,更新一下固件试试?
https://www.intel.cn/content/www/cn/zh/support/articles/000028482/memory- ...

用了这个工具,识别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颗01t和4颗64b混贴,剩下的可以做u盘

大佬,有没有推荐的方案?用什么主控,楼下说的SM2262EN可以吗?有淘宝链接最好,我请身边的大牛帮我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颗01t和4颗64b混贴,剩下的可以做u盘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5#detail
这个可以吗?

网友:
看这情况。还是不建议自己动手了。。不如把盘寄给飞机哥或者范师傅,让他们帮你代做比较稳妥。

网友C:
这盘五年保修过期了?拆开可惜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18.4c956f359KGvB2&id=624928776940&ns=1&abbucket=15 ...

sata接口中,性能和可操作最好的就是2258H了

网友:
找个Intel 540s的板子加工下。

网友D:
是PF29F01T2AMCTH1(数字1,不是字母I),Intel 3D2 B17A制程,看你做SATA盘还是NVME盘?前者2258后者2262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盘五年保修过期了?拆开可惜了。

没有过保,只不过卖给我的人购买的凭证找不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PF29F01T2AMCTH1(数字1,不是字母I),Intel 3D2 B17A制程,看你做SATA盘还是NVME盘?前者2258后者2262 ...

谢谢指导,这个的ce和die是多少呢?有没有工具可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