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三分钟修一个TP-LINK开关电源,更换SR260肖特基二极管

楼主(2022-03-25):
一大早上班发现网络连接状态 X,检查网线连接正常,检查交换机不通电,检查220V电源正常。故障很明显开关电源坏了,这玩意虽然不贵,但是每天它今天就干不了活了。所以菜鸟也来搞维修。

1、开壳 当然是大力出奇迹,凭经验对半圆处下手,别问为什么。 我只知道这里下手又快又整齐

2、测量保险   正常。   说实话要是保险炸了,除了换保险意外的故障我还真没办法。运气不错,保险正常问题应该不大

3、测量输出,果然跟想象的一样 短路   蜂鸣

4、装模做样  测量二极管  、及周边几个小原件。果然二极管SR260 短路,也就是图上这个小东西

5、百度二极管SR260的参数是20A60v。可用SR560,SR380等代替,SR260是60V/2A的肖特基二极管,找个类似的代替即可。手上没有啊。
6、找了块料板。上面有一个SB*0,具体啥型号看不清楚,百度
①、SB2100属于肖特基二极管其参数//耐压100V//电流:2A//。
②、SB2200属于肖特基二极管其参数//耐压:200V//电流:2A//
随便它啥型号,既然都是2A,耐压值不一样而已。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赶紧换上。然后就是忐忑的上电,内心念叨不要炸  不要炸   不要炸   ,结果你懂的搞定收工。

网友A:
从半圆处下手,这个经验值得借鉴。另外,本来以为TP-LINK的电源应该不错,原来肚皮里面很简单。当然,输入、输出部分都用了PI滤波,比最普通的电源还是稍微强一点点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维修技术分享!!!都老司机了,还装模作样的说“不要炸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半圆处下手,这个经验值得借鉴。另外,本来以为TP-LINK的电源应该不错,原来肚皮里面很简单。当然,输入 ...

TP可是出了名的缩水王啊,怎么会认为他不错

网友:
这个算捡漏吗?

网友:
这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吧,元件面这么简单,背面应该有IC,还好IC没坏

网友:
坏这个好像挺多,前面有批SONY的电源有3个这种管子并联的,只要坏一个就没输出,拆掉一个就能恢复。

网友:
无非是整流管,耐压60V,反向击穿电压值60V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,TP路由器9V 0.6A的电源。

网友:
有个猫精的电源不通电了,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毛病

网友:
TP的电源不错,结构简单功耗很低。

网友:
看来是咒语起了作用,下次也学着念!

网友:
5、百度二极管SR260的参数是20A60v。可用SR560,SR380等代替,SR260是60V/2A的肖特基二极管,找个类似的代替即可。手上没有啊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....
看到这个20a 吓我一跳,一个路由器需要20a么,我记得是2a,结果一查果然是2a,楼主是看了某度的广告吧。
这个sr260别看封装还可以,特别容易热。
可以换ss56 ss34这种的,耐压越高一般压降越大。

网友:
结果你懂的    bOMM

网友:
普通开关电源电路。

网友:
楼主可是大侠级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