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修诺必行S2 LED投影机画面一边模糊故障

楼主(2022-03-25):
论坛购买了一台LED投影机,型号:诺必行S2 ,到手画面一边模糊,一边清楚,光路有灰。

型号

镜头

大喇叭在后面

2个USB接口,没有音频、视频输入。

里面好多灰尘,清洗干净了

液晶板,1080高清的

镜头

看液晶板真的是高清

反光板,灰尘用洗洁精清洗了

开机显示

晚上关灯亮度还行

可以看直播电视

可以追剧

原来一边清楚一边模糊是聚光板装斜了,调正就好了。

网友A:
这东西感觉还是不如整个电视机。

网友B:
1080高清还是不错的。价格多少?亮度如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感觉还是不如整个电视机。

对比度不行,但是大屏幕的情况下相对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80高清还是不错的。价格多少?亮度如何?

晚上关灯相当于液晶电视了,画面清楚。朋友有在TB网上260元购买了一台LED投影,不管是亮度还是清晰度都远远没有我这个好。

网友:
用过其他品牌类似的1080P,
很多人看不起单片LCD的投影仪,其实实际效果非常不错

网友:
单片lcd效果只能一般吧!要不为何要千辛万苦用3lcd呢?还要三色分光,3lcd重合,多少麻烦啊!成本也高。

网友C:
看上去结构简单,自己修理容易。3LCD调光轴重合最麻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上去结构简单,自己修理容易。3LCD调光轴重合最麻烦。

3LCD灯泡成本高,功率大,及千小时要换灯泡。要就换激光投影机。

网友:
LCD投影存在液晶老化问题,DLP投影更为耐用,我的奥图玛DLP投影服役已超过10年,现仍正常使用中。

网友:
看着像高清的

网友D:
只能晚上看,白天亮度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感觉还是不如整个电视机。

清晰度肯定不行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晚上关灯相当于液晶电视了,画面清楚。朋友有在TB网上260元购买了一台LED投影,不管是亮度还是清晰度都远 ...

我哥以前一直想买投影,我一直劝他不要买没电视清晰,去年还是300多买了台晚上都不清晰模糊的很,投影没有几千是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哥以前一直想买投影,我一直劝他不要买没电视清晰,去年还是300多买了台晚上都不清晰模糊的很,投影没 ...

晚上关灯可以媲美液晶电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能晚上看,白天亮度不行

白天关窗帘就可以看,效果还不赖

网友F:
这效果真是可以,主要是液晶屏不是那种800*60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效果真是可以,主要是液晶屏不是那种800*600的

还有的是460线的液晶屏

网友:
这投影学问也这么大?我还以为里面是真空的

网友:
看完全部帖子依然不知道价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