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最近发现这前驱三轮阻力有些大,想把它拆开弄下

楼主(2022-03-25):
大家有什么看法,是无刷有齿小电机轮,3根相线5根霍尔线的8线,以前我拆修好过一个后驱的,还多次换过齿轮,那个后驱被我换了金属齿轮后再不坏了,不过现在阻力也有些大了,可能需要换轴承,这个本以为也是尼龙齿轮坏了,拆开看齿轮并没坏,就是现在天冷再加上好像有点进水和少量脏东西导致润滑脂粘性大,转动阻力就大了,像拆开清理下再换了轴承,同样是无刷有齿电机,这个与以前的结构略有不同(这个是两边盖都有螺丝,可另一边卸了螺丝也拆不动),加上工具场地等条件限制,暂时还没彻底拆开,仅打开电机盖拆下转子了,而那带着3齿轮的超越离合器还没拿下,无刷有齿结构比较复杂,保养起来麻烦,虽然它能以较小的功率和电耗获得较大的扭矩和爬坡能力,所以有时就想图省事买个无刷无齿的,就是没电骑行时磁阻大些,但胜在结构和维护保养简单呀!

楼主:
新的买来虽然已经几年了,但平时都用两轮的,除了拉东西才使用这车,拉东西也不都用它,因还有全封闭油动和电动三轮(家里老人过去买了太多三轮,现在都不用了,这前驱三轮是我前几年网上双11优惠时买的,优惠时还两千大几百的),

楼主:
之前,感觉阻力大了,拆下电机盖只有一边轴承转动时有振动,拿大改锥杵着敲了几下也没撼动,等再找合适工具弄了

楼主:
先拍照下霍尔线插头顺序,以便拿掉插头以后方便恢复

楼主:
以前给自家其他两个无刷有齿电机车换过齿轮,卸下和更换过力霸皇车的超越离合器,因那离合器有一个齿轮轴有点变形,徒手不好拿掉齿轮,就整个买了一套总成(超越离合器和三个齿轮),这一套要90多块,现在这种配件都不好找了,现在都是结构简单的无刷无齿电机,不带超越离合器

楼主:
那个换下的超越离合器现在还闲置在家,很沉,以前换齿轮⚙,那个不好拆的是硬敲下来的,外面给我换时也是敲下来,后来自己换也是,再后来不想敲了直接换了总成

网友A:
如果电机在后轮上就需要差速器,要么就只驱动一只后轮

楼主:
好久不弄有点生疏了,不敢上来就下重手哈!电机轴出线都没破皮,以前我别的车出线破皮严重,甚至都露出导线,我涂点绝缘胶一样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机在后轮上就需要差速器,要么就只驱动一只后轮

是的,这个车还是前后双驱呢!后面是链条带动单侧车轮,它如果上个道牙应该比一般车轻松,因它可以后面驱动顶着前轮加大附着力,前轮再电机驱动爬上去,如果普通车仅有后驱或前驱就没法这样爬坎

楼主:
这是拿下霍尔插头的情况,无损拆卸

网友B:
改中置多酷: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机在后轮上就需要差速器,要么就只驱动一只后轮

楼下老大爷的三轮就是单边的。 有一回自动开启无人驾驶暴走模式,原地疯狂转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中置多酷:)

中置还要通过链条传动,而最讨厌的就是链条传动,维护太麻烦了,好容易不用链条传动了(轮毂电机)这又要改回去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下老大爷的三轮就是单边的。 有一回自动开启无人驾驶暴走模式,原地疯狂转圈。 ...

小作坊产品呀!做个链条传动外加差速器就那么难吗?咱们的大国制造还是有短板呀

楼主:
厂家不思进取,多少年了还在用英国19世纪的链条传动,因为是链条传动,它的后轴不能摆动,所以后面没法用软的悬挂,基本就是刚性的,即使这样有时链子长了还爱掉链子,作为弥补,我很早就给它配了网购的摩托车涨紧轮,效果确实不错,从此很少掉链子了,即使偶然掉也是前键盘,比较好安上

楼主:
电机拆开的前后状况,齿轮没有坏,齿没掉,不像我以前的齿脱落混在润滑脂里填满各处,齿轮许多处没齿导致打滑,打开换齿轮需要数出齿数都困难了,而这个齿一点都没掉,就是润滑脂脏了

楼主:
我得找或买手套去了,过去都徒手弄的,太脏,洗手费劲,一般肥皂洗衣皂洗不下来,需要用洗涤灵多次洗才能弄掉手上的黑油泥,以后看来必须带手套搞了,不然那么浓的洗涤剂对身体不好吧

楼主:
黑油泥需要彻底擦掉才能进行下一步

楼主:
感觉它就像没有超越离合器一样,无论哪方向转都能带动

网友:
可以用滑行王,滑翔机电动车电机,无刷无齿带单向离合器。或者减速电机,链传动到大飞轮,修理拆装容易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