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斑马二维码扫描枪DS8178电池修复

楼主(2022-03-25):
公司生产线上的斑马二维码扫描枪电池不能充电了,一直闪红灯,换了备件电池就好了,旧的拿来拆开研究一下。

京东查了下,一个电池居然要380。。。

一头接扫描枪,一头接底座供电

超声波焊接,用美工刀慢慢划开,肉还不少

红色的电池皮,剥开看看,不知道是哪家的电池

电压为0,用可调电源小电流慢慢充电,电压升了去了,放了一天也没降下去,猜测使用后没有放回底座充电,导致电池饿死,无法充电。原样装回,做备件吧。

网友A:
如果只是一个电池需要这么多触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一个电池需要这么多触点吗

增加产品附加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一个电池需要这么多触点吗

通信加密,好卖自家的电池呗。

网友:
这么多芯片,是不是有些连接底座的功能芯片也在这上面

网友B:
把电芯拆下来板子不会锁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电芯拆下来板子不会锁吗

没锁,正常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