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绿联SDI转HDMI/HDMI转SDI拆解

楼主(2022-03-25):
绿联SDI转HDMI

主板正面

主板背面

外壳

楼主:
绿联HDMI转SDI

主板正面

主板背面

外壳

网友:
去百度了才知道还有SDI这种信号

网友:
这都是 HD-SDI  最大支持1920x1080@60Hz 。目前用到的地方还有,  当前大部分都是使用12G-SDI 支持4K 60Hz信号。

网友:
日 * 本 国主推的信号。因为中国的摄像机/信号源设备 大多数都是进口日 * 本的。 所以国内才有这种信号。实际上 国内的设备都非常讨厌SDI 。整体上不如光纤来的靠谱

网友:
难道现在还有不带hdmi的专业摄像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