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输] 一个汞氙灯和触发器,内燃机车头灯用

楼主(2022-03-25):
火车的头灯用,颜色偏蓝白,现在已经淘汰,这种灯寿命不如24VH4灯泡,靠一个16Ω的电阻实现灯光的强弱

网友:
变压器不错,值2M币

网友:
点一下试试呗!要不怎么知道好坏对不!

网友A:
应该和氙气灯一个原理,只不过现在的材料比以前的好,所以寿命长,换个氙气灯看看能不能点亮

网友:
不是开关电源的吧?

网友B:
火车大灯应该很亮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火车大灯应该很亮的吧

不如500w的金卤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和氙气灯一个原理,只不过现在的材料比以前的好,所以寿命长,换个氙气灯看看能不能点亮 ...

这种是直流氙灯,而且接近纯氙灯,寿命基本上就这样,优点是光色最接近太阳光,显色和光谱分布都非常棒。仪器上用的氙灯,寿命也不过1000-2000h。电影院放映用的光源也是直流氙灯,寿命只有500h,有些性能好的可以“长达”1200h,这一个灯泡价格不菲,所以有的imax厅非常暗,体验不好,因为影院想降低亮度来延长寿命。
汽车用的那种氙灯,其实只是掺了些许氙气的金卤灯,和正统氙灯完全不一样。而且汽车氙灯是交流点灯的,电极损耗比较均衡,对于点灯条件也比较宽松。缺点是有频闪,而且光色不好。
直流氙灯使用要求极高,简单地说不符合其条件的使用都有可能导致爆炸。这里面充的是高压氙气,常温下就是几个大气压,点亮后能达到几十个大气压,所以楼主那个纸上说的要求并不是官话套话,爆炸会产生500℃以上的高温碎片飞溅,非常危险。

网友:
短弧氙灯,记得以前的幻灯机里用的是这个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是直流氙灯,而且接近纯氙灯,寿命基本上就这样,优点是光色最接近太阳光,显色和光谱分布都非常棒。 ...

因为这种灯环保问题(里面有一粒挺大的汞珠,照片没拍出来)和寿命问题,现在的火车已经换装卤素灯泡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因为这种灯环保问题(里面有一粒挺大的汞珠,照片没拍出来)和寿命问题,现在的火车已经换装卤素灯泡了 ...

这不是倒退嘛....卤素灯的光效比氙灯低了不少。加汞应该是为了改善色温,纯氙灯色温接近6000K,是非常舒服的白色,加了汞就会变蓝,搞不懂为啥要加汞,除了产生大量的紫外线,穿透力也不会更高,如果能被卤素灯替换,说明其产生紫外线并不是最终目的。

网友:
500型是否就是500W功率的氙气灯?那岂不是比汽车用的35W氙气灯高10多倍的亮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不是倒退嘛....卤素灯的光效比氙灯低了不少。加汞应该是为了改善色温,纯氙灯色温接近6000K,是非常舒 ...

可能是为了更容易起弧吧,,淘汰应该是寿命和环保的原因,现在用的是4个并联的H4卤素灯,每个功率才90w,每个灯泡两个灯丝,明暗调节更加方便。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02632-1-1.html 这个电源就是给H4灯泡用的,每台车上有四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能是为了更容易起弧吧,,淘汰应该是寿命和环保的原因,现在用的是4个并联的H4卤素灯,每个功率才90w, ...

高压气体灯,不知道加汞能容易多少,我是觉得没啥差别....并且这类灯熄灭后还不能马上点燃,点不亮的.....问题确实很多,换卤素灯也是无奈之举。

网友D:
现在机车都是溴钨灯,拿2个串联,正好输入220V,放床底下,好暖和,当年住单身楼就是这样取暖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机车都是溴钨灯,拿2个串联,正好输入220V,放床底下,好暖和,当年住单身楼就是这样取暖的 ...

没记错的话一个灯800w

网友D:
同行,现在到地铁了,和谐系列用什么大灯不知道,东风是110V800W,蒸汽机车是50V400W

楼主:
现在df系列换用h4卤素灯了,四个并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行,现在到地铁了,和谐系列用什么大灯不知道,东风是110V800W,蒸汽机车是50V400W ...

现在df系列换用h4卤素灯了,四个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