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刚到手的手牌美工刀,刀片零晃动,值得拥有

楼主(2022-03-25):
看到马云家有这种零晃动的美工刀卖,觉得挺好,就买了一个研究一下

刀片折断器是单独的,折断的刀片可以储藏在小盒子里

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,挺简单的

拆卸刀片那是相当的方便,推到头再往前推一下刀片就拿下来了,这个设计很不错,换刀片非常方便

零晃动的奥秘所在,这个设计很巧妙,利用杠杆原理把刀片咬合住,纹丝不动

网友:
几块钱??私个链接!谢谢楼主!

网友:
噢,多了一 个锁紧机构,不错,修复推荐!

网友:
16.5元一把,感觉不值这个价

网友:
这个价格感觉没必要买,一般用用某宝普通塑柄几块钱包邮的足够了,这个价钱都可以上重型美工刀了

网友A:
刀片要另买,感觉手柄不像铁的

网友:
太贵了买不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片要另买,感觉手柄不像铁的

手柄是合金的,手里几把美工刀结构都大同小异,塑料的也好合金的也好,无非就是加个壳子改善一下手感,但是这个完完全全是从结构上设计思路就不一样的

网友:
小美工刀不会太用力切,用特富龙薄片价格内套刀片也不会跑动能满足绝大多数的使用了。没有特富龙用X光胶片也行。

网友:
这价格太贵,没必要撸了

网友:
做个契型塞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

网友:
这东西要不是用来做精细切割或者雕刻的话,晃一点也无所谓,要求高就用刻刀
性价比一般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手柄是合金的,手里几把美工刀结构都大同小异,塑料的也好合金的也好,无非就是加个壳子改善一下手感,但 ...

得力那个手感也不错,很有分量,公司才成立的时候办公用户可以自己买然后找公司报销,就买的这种,还买过一个也是很厚的合金外壳,但刀槽里可以事先放三四个备用刀片,把旧刀片推到头就可以拿下来,然后推子归位再往前推就能自己换上新刀片的,这两个拿手里都不错,可办公室的东西你懂的,最终是不知好住谁了,再后来财务政策收紧,办公用品之类的定点采购,先打申请然后公司统一买,原本的按动中性笔变成了带帽的普通水笔,美工刀也成了塑料壳或是一层铁皮加个钢尾夹的普通款,最屌的是所说下一步还要换打印机或是给现有打印机加服务器,来管控文件的打印、复印,唉,现在公司壮大了,反倒变的扣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得力那个手感也不错,很有分量,公司才成立的时候办公用户可以自己买然后找公司报销,就买的这种,还买过 ...

财务不抓紧,个个自己买好的自己用,最后都到自己家里私用了,对公账户的钱都不允许转老板私人账户的,你是刚去公司上班的新手吗?

网友:
好刀,不用买多,只用好的

网友:
啄木鸟也可以呀

网友:
手牌的,特别不错,这种是适用于雕刻使用的,另外还有一款,尾部是螺丝的,前端和你这个差不多,可以锁得更紧

网友:
一般用用没必要买这么贵的

网友:
我买了两个不是太好用,锁不住

网友:
这种应该属于那种重型美工刀类,看起来听扎实的,不过真正干活的是刀片,刀片不好也是白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