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迪] 不同文件系统对速度的影响

楼主(2022-03-25):
到手一个闪迪16G黑红盘,分别用FAT32、NTFS、exFat文件系统格式化,比较它们的速度差异,发现FAT32最快,NTFS最慢,exFat在两者之间。
FAT32的兼容性最好,可以在PC、MAC和电视机顶盒上正常使用。但不能拷单个大小大于4G的文件。
NTFS格式在PC上使用当然没问题,也能拷大文件,但在MAC上如果不靠第三方软件则只能读取,不能写入,还有就是速度最慢,应该是它的日志特性拖累的。
exFat啥都好,就是机顶盒不认。

网友:
exFAT做不了系统盘

网友:
和你测试用的文件大小有关

网友:
FAT32最快是没有依据的,,,,,你找一些零碎的文件,容量非常小的,但文件数量非常多的,几百万个吧,容量还不到1G,没有压缩过的,都放在一个文件夹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Everything支持  ……NTFS

CONVERT无法供EXFAT驱动器使用

网友:
感觉这个测试不是很严谨

网友:
之前有个金士顿的4G U盘,6692主控,用微软自家工具写系统安装盘进去,格式化成NTFS
然后速度就变成2M对等了格式化也没用,后来知道开卡之后自己鼓捣才恢复了原来的性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