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东成锂电钻调速开关,能修吗?怎样才能无损拆开啊!

楼主(2022-03-25):
这种开关貌似不便宜啊!有拆开维修过的朋友吗?怎么下手啊!

楼主:
图片来了啊!

网友:
这开关非常复杂,是可以拆卸的,

网友:
这开关看着挺高级的

网友:
无损拆不开卡扣会损坏,我前几天有刷开关接错正负极烧了,拆开换了个二级管和mos管就好了,无刷开关更简单

网友:
一个开关能有多复杂?旁边的卡扣打不开?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坏开关想修理一下始终没拆开

网友:
修肯定能修,就是卡子会断

网友:
除非塑胶老化了,,,说拆开卡扣会断的,,那是你们手工不行

网友(2023-10-07):
万用表量一下那个管子是不是坏了 更换

网友:
一般是烧管子    还有就是里面的滑动电阻的触点磨损或者烧蚀了

网友(2024-08-18):
沿着卡扣一路撬,动作幅度小点,一个都不会破。

网友:
可以拆的,修得看个人技术了。拆的时候,注意里面的小配件,及小弹簧吧,装配时得留意

网友:
好复杂的设计

网友:
换新的也不知道贵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