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技嘉A320主板CMOS电流测量及计算电池寿命

楼主(2022-03-25):
用着一块技嘉A320M S2H V2主板,是B350芯片组的,可以超频,配速龙200GE使用很Nice.

又新买了一块技嘉A320M S2H, A320芯片组的,花了100元,成色基本全新。闲来无事测下这个主板RTC电路CMOS电池的待机电流。

新板到手还没装机就不用断ATX电源了,剪一块长方形的塑料袋把电池卡座的正极完全遮盖起来,电池原样扣进去,相当于只切断了正极的连接。
万用表调到μA档位,表笔一头接触CR2032电池的正极,一头接触电池卡座的正极部位就可以读数了。
我这块板子实测1.7μA ,完美。

常见CR2032电池容量在200-240mah之间, 取最小值200mah,计算如下:
200/1.7*1000≈ 117647小时≈ 4901天≈13.4年

我见过CR2032电池最长的保质期写的10年,比如南孚传应和Camelion飞狮

所以,主板电池完全不用提前买,像我一样备上5粒的更是毫无意义,准备留1粒其他的4粒用来点LED灯给孩子玩了。
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,欢迎指正。

网友A:
AMD二手主板这么便宜呀,还这么新。
网上很多B75、H81的主板都一百多呢。

网友B:
2032用处挺多的,备几颗还是有用的。我家里用cr2032的有车钥匙,自行车速度计,电脑主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MD二手主板这么便宜呀,还这么新。
网上很多B75、H81的主板都一百多呢。

是的,AMD的二手板子卖不上高价,性价比很高,搜闲鱼一大堆。我这块板子看起来跟新的一样,完全可以收藏。

网友C:
我的785G主板有十年了,没发现没电的情况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785G主板有十年了,没发现没电的情况...

关机后只要ATX电源通着电是不消耗电池的,很多人平时用完电脑是不拔电的,因此电池寿命特别长,直到电脑报废也可能还有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32用处挺多的,备几颗还是有用的。我家里用cr2032的有车钥匙,自行车速度计,电脑主板 ...

是的,所以我才一次买了5粒,但是后来发现一直扔那里吃灰。我雪铁龙原车钥匙从2013年用到现在也是好的,只要不出问题懒得拆开换。

网友D:
电池就是保存CMOS信息+主板时钟,
拼漏电流,电池自放电的漏电<主板电流,用低漏电的法拉电容也能代替电池。

网友E:
a320主板真便宜,等apu便宜了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320主板真便宜,等apu便宜了更好了

是的,白菜价,而且这款主板支持1-4代锐龙,我也是打算等APU降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就是保存CMOS信息+主板时钟,
拼漏电流,电池自放电的漏电

由于电流很小,感觉CR2032就挺厉害了,十年不用换电池,用到报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