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ROSE 拆解:翻新保养一把战场成色的欧格朗双速充电钻。

楼主(2022-03-25):
前几天去新房收拾卫生的时候,在衣柜里发现一把充电钻。
想想应该是最后来装衣柜的工人落下的。于是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,结果人家直接告诉我,他们都回老家了。疫情严重,回不来了。
然后告诉我,电钻不要了。。。不要了。。。不要了。。。那好吧,我又多了个工具。
比战场成色能好点?

看不出是啥牌子的了。外壳上,缝隙里,到处都是灰,涂料,木屑等等。。。
看来也是身经百战啊!

上面还带了个超长的批头。

拆下批头,居然是单头的?

原来这面给锯掉了。。。好家伙,原来这是得有多长。。。

试了下,电钻貌似正常。但是声音大,而且还不好听。
夹头里面的螺丝花了。。。估计是取不下来了。

电池拆开里面也是各种灰。。。

不知到是啥牌子的电池。1300mah 。电池皮都磨破了。。。

开始拆。

不忍直视啊!

各种碎沫掺杂着润滑油。。。

全部拆散。外壳丢到水池里+清洗液泡上。
齿轮箱全部打散用化清剂清洗。

清洗后的齿轮箱全部零件。

楼主:
清洗风干以后开始组装。
先装这个异型的垫片。扭力控制的一部分。

然后装回扭力弹簧。

装回扭力调节帽。

夹头里面的螺丝花了,所以连轴一起拆下来的。
轴承转动的时候手感不怎么好。
轴承缝隙里喷点液体黄油,然后反复转动一会,手感好多了。

12颗扭力打滑钢珠。

每个孔里装两颗。一定要装到圆形的通孔里,顶着外面的铁片。

这是最后一级的行星齿轮架。连着输出轴的。装之前中间的扁孔先涂点润滑脂。

扭力滑环,带凸起的一面朝下装进去。

行星齿轮一共3种,这个很好分的。拿错了装不进去。

先把行星齿轮放在润滑脂里粘一下。

然后再装进去。

扭力滑环限位销。

从外壳的这两个孔插进去。

塑料衬套

直接装进去就好。

然后继续装下一级的行星齿轮架。

这个齿圈有点不一样,内外都有齿。侧面还有开槽。
内齿圈是和行星齿轮咬合的。外齿圈是和另一个齿圈咬合来实现变速的。

平的一面朝下装进壳体里。

继续装行星齿轮。

这个齿圈是两圈内齿。最外面的就是和下面那个咬合的。

平面朝上注意壳体上的凹槽,这个齿圈是不动的,凸点一定要卡到凹槽里。

最后一个行星齿轮架。

这样减速箱就算装好了。

齿轮挡片

直接扣在上面就可以。

电机两头轴上滴一滴机油,然后就可以装上了,电机前面有个黑色的固定片。
固定片两边有两个不一样大的卡口。对应减速箱外壳卡进去。

变速拨杆。

减速箱外壳两侧各有一个开口。
通过这个开口可以看到里面齿圈的凹槽,把拨杆两端卡进凹槽里。

外壳部分先把这个小簧片装上。这个就是调扭矩的时候咔咔响的那个小簧片。
装上后涂点润滑脂。

变速拨钮槽里用棉签沾点润滑脂涂一下,薄薄一点就可以。这样开关推动更顺滑。

装好电机和减速箱,然后把这个拨钮装上去。
拨钮前面有个凹槽,变速拨杆正好卡在这个凹槽里。

装回开关发现开关不太顺畅。

拆了清理一下,上润滑脂。

场管上涂点导热硅脂,然后再装回散热片。

电池底部破皮的地方贴两条泡棉胶带。

全部组装好。

和之前对比下,这翻新的还可以吧?

网友:
又多了个工具

网友A:
前排就坐看直播!

网友B:
楼主要搬新家了

网友C:
可以给夹头螺丝,点焊废旧六角扳手,然后拧下来。

网友D:
落下的竟然不要了,哈哈,白捡一工具啊!

楼主:
这个有点重了。。。拿时间长了估计累得慌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排就坐看直播!

已下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要搬新家了

有可能不搬,搬了我就没有车库了

网友E:
人家这干活的工具结果被你整收藏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给夹头螺丝,点焊废旧六角扳手,然后拧下来。

木有设备啊!不过估计以后也不需要才它了。

网友F:
现在的电动工具是不值钱了,落下都直接不要了,想当年买个好点电锤都要一年工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落下的竟然不要了,哈哈,白捡一工具啊!

离的太远了!或者过完年人家不打算来沈阳干了!或者从我这赚的钱够买一车电钻的。。。
总之,不要了。。。

网友:
接下来先买充电器,
再想自己换电池,
买料做点焊机,
买电池,
买内阻仪,
其实那个装修工人是个某宝卖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人家这干活的工具结果被你整收藏了啊

不收藏,到我这也是继续服役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现在的电动工具是不值钱了,落下都直接不要了,想当年买个好点电锤都要一年工资 ...

这种杂牌确实也不值钱。。。

网友G:
这个充电钻的做工还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充电钻的做工还可以啊

现在这玩意好像做工都差不多。主要是电池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