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求助大神,五菱宏光怠速不稳定

楼主(2022-03-25):
12款的五菱宏光,1.2的排量,可以完全正常行驶,油耗也正常,发动机也不抖动。以前开着开着等红绿灯的时候直接么怠速,熄火,后来某宝换了一个怠速马达,现在的故障是,1:红绿灯的时候等车时候,直接没怠速,熄火。(概率是5%),热车后打不着,必须加油才不会熄火。
2:高速空挡滑行,怠速不会回到750转,而是停在1500转,随着车速慢慢降低,回到1000转,等车停稳,怠速回到750转。
3:有时候空挡滑行,怠速会正常降低,但是有时候会掉到500转,然后有回到750转正常转动,有时候直接就掉到0转去了。

4:正常行驶中,有时候电压不稳,油泵转速会降低,从而发动机速度也会降低,某修理说是发电机调节器有问题了。

去修理厂,修理厂说只有直接换节气门试试,要几百大洋。 我在想,几百大洋还只是试试,还不如买回来我自己就换了。
现在怀疑的地方1,可能是怠速马达质量不好引起,2有可能节气门真的要换了,3发电机调节器多半是有问题,电压不稳。4可能油压不够,准备买一个油泵换掉。
请教一下资深的大师指点一二,感谢。

网友:
不是有那种检测的玩意叫OBD还是啥的么,买回来自己测下试试???

网友A:
我感觉应该是线束有问题了。发电机坏了会亮灯的,电压不稳也会有电瓶来缓冲的。一个是油泵看看油呀,在看看火花塞,这个不用电脑检测真不好判断故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应该是线束有问题了。发电机坏了会亮灯的,电压不稳也会有电瓶来缓冲的。一个是油泵看看油呀,在看看 ...

你好,维修店用电脑检测了,没有报故障,发电机只是电压不稳,没坏。发动机故障灯也不亮,他们也没有确切的找到原因,只能说换节气门试试。

网友B:
解释1、更换碳罐   解释2.3 拆解节气门,拆下怠速电磁阀查看节气门内部是否磨损,如磨损过大建议更换,电磁阀有无阻尼,如无建议更换。解释4。测量电机发电量13.7-14.4之间和电池和电池内阻是否过大,如低于标定值建议优先更换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解释1、更换碳罐   解释2.3 拆解节气门,拆下怠速电磁阀查看节气门内部是否磨损,如磨损过大建议更换,电 ...

你好,怠速马达在某东上买了一个装上去不到5个月,比较灵活,能推动。发电机正常行驶或怠速时会听见油泵速度降低一下又正常,确定的电压掉了一下,期间没启动任何大功率用电器。电池状态也良好,打火一打就着,没有出现疲软的现象。

网友:
看看油泵压力怎么样,在查下碳罐电磁阀,如果是电子节气门拔它保险,开开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油路是不是恒压的,我的是开钥匙门油泵工作几秒就停了。,发动后会在次运转,压力不够检查油泵跟泄压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怠速马达在某东上买了一个装上去不到5个月,比较灵活,能推动。发电机正常行驶或怠速时会听见油泵 ...

解释1针对你第一个问题,不再叙述,易熄火和热车不着车95%概率碳罐损坏不通,这一点注意下油耗
解释2针对你刚更换过怠速电机的维修思路和解决方法,且怠速电机还有手动调节电脑控制的,非原装直接电脑调节这一点一般也不会给你说的,
解释3,这不是平感觉来的,维修需要精确数据,要不要维修工干啥,虽说现在都是“换件工”,现在所谓换件工不是不想修,而是一时买不到配件,且车主一急在急,反复催促,只能更换.....是形成现在现象的主要原因

网友C:
影响怠速就那几样,怠速马达,节气门,发电机电压高压线圈火花塞漏电也会引起不稳定

网友D:
感觉就是碳罐电磁阀的问题~~买个点烟器充电器带数显的能监控下电瓶电压~~~

网友:
电瓶用了多久?

测试一下寿命看看,我以前老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一把打着,就是各种不稳,换了节气门什么时候都没有解决,更换电瓶后解决了,当时电瓶用了快八年

网友:
神车也这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影响怠速就那几样,怠速马达,节气门,发电机电压高压线圈火花塞漏电也会引起不稳定 ...

虽说就那几样,可我的增程发电机就是把一个个可能影响的配件都换新了,还是不爱启动,也许是燃油放久了?油品有问题?有水分?每次火花塞都湿了,还能闻到油味,火花塞、高压包、化油器'、发电机控制器、活塞环都是我新换了,不爱点火的老毛病就是不改

网友:
139增程发电机拆开都没看到气门导管油封,这简单的四冲程顶杆机零部件也没多少,就是不好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就是碳罐电磁阀的问题~~买个点烟器充电器带数显的能监控下电瓶电压~~~

...

昨天换了电磁阀了,发电机的调节器也换了,电压稳定了,但是今天等红灯还是遇到熄火了。下一步先换碳罐试试了

网友:
怠速马达里面那个孔要清洗的

网友:
空挡滑行 发动机转速不下降?离合器分离不彻底? 或者齿轮箱齿轮分离不彻底(齿轮箱问题概率应该小)?

网友:
开车到4S店去问师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