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自制喜利得12v电池

楼主(2022-03-25):
前段时间,看到坛子里有人晒喜利得冲击批波箱改造,发现波箱真便宜,脑子一热,买了波箱,开关,电机,回来改造无奈发现手残,只好高价淘了外壳,组装好后没电池,网上一搜,发现电池真贵,亏大了,变成个鸡肋,手头有威克士的电池,发现电池脚位宽度相似,稍微厚了一点,那就自己尝试改造一番吧,虽然手残,但是电池改造也不要求精细,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割了一层上盖,拆下金属触片,找了块板子量好位置,电磨一顿操作打孔,焊上触片,加上以前淘的三串保护板,话说这个板子挺好,以前买只要5元。网上查了喜利得的电池需要在负极和检测脚加个10k电池,正好电池威克士电池里的热敏电阻也是10k的,拆了接上,点焊机,烙铁头齐上,一个巨丑的喜利得12v电池诞生了,接上机器,还挺合适,发出来大家看看,图一乐,弄好了扔一边吃灰

网友:
颜值确实有点低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折腾啊,还是觉得原装的顺眼

网友A:
建议改电批电池座,而不要改电池,这样你的威克士电池可以直接用。

网友:
喜利得的机子耐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改电批电池座,而不要改电池,这样你的威克士电池可以直接用。

壳子比这电池都贵,你说改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壳子比这电池都贵,你说改谁

好吧,只能改便宜的了

网友:
坑是从买到减速箱头开始,不贵认为自己可以改,然后没外壳,又要买买买。

前年我也有3个不同类型减速头,断断续续做成两把后,发现要刹刹车,不然把自己坑惨了

网友:
有点像威克士的小脚电池接口

网友C:
“弄好了扔一边吃灰”,哈哈,太形象了,我也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弄好了扔一边吃灰”,哈哈,太形象了,我也是这样

看到了想折腾,弄好了没啥用

网友(2022-05-30):
谢谢你的分享,喜利得电池该

网友(2023-02-14):
抖音有改博士的   看起来很不错啊    可以用博士电池

网友:
这个确实差点意思啊,建议黄鱼去淘一个兼容的外壳吧
真用的工具,确实外壳差一点就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你们真牛逼,工具多自己造。

网友:
喜利得的工具就没有好看的!看颜值还得是小日本或德国的。